有偿寻求atmage16u2-au USB通讯协议

楼主(2016-06-24):
主控芯片采用ATmage16U2-au 或者是 ATmage16A-AU + USB芯片方案,求与上位PC机USB通讯协议和MCU之间I2C 扩展通讯协议。目标发送100个数据给上位机  MUC接收100个数据 ! 提供通讯协议给上位机编写协议!

网友:
atmel 应该有例子的

网友A:
楼主计划出多少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看不明白。楼主是要破解现有产品的USB通信和应用协议呢? 还是想重新构架、写一个满足这个应该功能 ...

后者 可以帮忙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计划出多少米呢?

私聊 QQ 4165042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看不明白。楼主是要破解现有产品的USB通信和应用协议呢? 还是想重新构架、写一个满足这个应该功能 ...

写一个满足这个应该功能的USB整套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看不明白。楼主是要破解现有产品的USB通信和应用协议呢? 还是想重新构架、写一个满足这个应该功能 ...

你这边是代理芯片的?ATMAGE32U4 可以在你商城采购喔!但对这芯片不熟  没做过USB通讯协议!时间紧迫 可以有偿获取协议!

网友C:
直接用VUSB库就行了,大把例程。不过如果不想自己折腾,就花钱让网友帮忙吧。
https://www.obdev.at/products/vusb/index.html

网友D:
速率不高的话,搞个usb转串口芯片算了,编程简单,硬件也好用。

网友:
vusb论坛很多例子吧   再加芯片估计不划算  但是把这破avr换别的带usb片子不错. 有很多便宜的不过要有量  没量试试stm32f0似乎便宜 有个20腿的吧好像

网友:
100个数据 收发频率不高吧hid免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VUSB库就行了,大把例程。不过如果不想自己折腾,就花钱让网友帮忙吧。
https://www.obdev.at/produc ...

首先 谢谢!因没整过PC与MCU通讯,时间比较紧,没时间测试折腾,想我把程序嵌入我的程序就可以用使用,节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VUSB库就行了,大把例程。不过如果不想自己折腾,就花钱让网友帮忙吧。
https://www.obdev.at/produc ...

不想用软USB 感觉不是很可靠!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想用软USB 感觉不是很可靠!

主要是好像很占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率不高的话,搞个usb转串口芯片算了,编程简单,硬件也好用。

谢谢!主要考虑外挂USB芯片 成本高,硬件复杂 未来故障率是不是有可能高一些??只是担心,开始也觉得使用这方案来得简单些,硬件实现串口转USB

网友E:
如果不用软usb. 果断换片子吧  avr老太爷了大把后来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用软usb. 果断换片子吧  avr老太爷了大把后来者

推荐一款带USB 抗干扰相对比较好的芯片

网友:
那就看下PIC或者ST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考虑外挂USB芯片 成本高,硬件复杂 未来故障率是不是有可能高一些??只是担心,开始也觉得使 ...

成本是要高一点,毕竟多了些器件。但是可靠性不用担心,都是成熟的应用,另外考虑到串口的上下位机编程比usb简单得多,软件的复杂性会降低,我认为整体来讲是优于直接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是要高一点,毕竟多了些器件。但是可靠性不用担心,都是成熟的应用,另外考虑到串口的上下位机编程比 ...

同意楼上
长期使用,USB并不比串口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是要高一点,毕竟多了些器件。但是可靠性不用担心,都是成熟的应用,另外考虑到串口的上下位机编程比 ...

谢谢!正在研讨中、、、

网友F:
这个mega16u2就可以了,有LUFA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mega16u2就可以了,有LUFA库啊

谢谢 准备选用ATMEGA32U4-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