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V16.1.10

楼主(2016-06-24):
转自pcbbbs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 ... signer+Version+16.1

Altium Designer V16.1.10(build 233):
MD5: 1A344F8760C87914873F073CEC2C9AED
SHA1: 834DDF194BB49469C8F98B104713F674B77DE166
CRC32: 010042B1
修复链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k4F2m 密码:9ps8

网友:
这么快又更新了呀。

网友:
链接失效了··········

网友:
这么快又有更新了,这么快链接就失效了

楼主:
链接已修复

网友:
AD 太给了啊,拼了,基本2个星期就出来个新的

网友:
AD好拼,搞下来试试

网友:
新版的有的功能不一样

网友:
感谢分享,前2天才更新了16.1.9,又出了16.1.10了···

网友:
块跟不上了,这节奏

网友:
一直用AD13,不知道新版有什么重大更新??

网友A:
有啥更新么?
貌似在用16.1画原理图的时候,鼠标点住元件后,按空格键,不能旋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啥更新么?
貌似在用16.1画原理图的时候,鼠标点住元件后,按空格键,不能旋转了。 ...

你的输入法对不对呀,要英文的才能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啥更新么?
貌似在用16.1画原理图的时候,鼠标点住元件后,按空格键,不能旋转了。 ...

我用的16.1.9可以呀转呀

网友:
昨天刚装的16.1.9,今天又看到这帖,更新太快了

网友:
太快了,来不及更新就16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16.1.9可以呀转呀

我试了了,还是不能旋转呢,
我是先在原理图上放了原件之后,然后用鼠标点住之后按空格键不能旋转,奇怪。。。

如果是从libraries里面选择新放置一个元件,确实可以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法对不对呀,要英文的才能转

是因为输入法呢。

网友:
生成GERBER时钻孔能用字符表示么

网友:
一直跟不上节凑

网友:
更新的太快了。都跟不上步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了,还是不能旋转呢,
我是先在原理图上放了原件之后,然后用鼠标点住之后按空格键不能旋转,奇怪 ...

我也遇见同样问题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破解文件不?一步到位搞定

网友:
更新实在太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了,还是不能旋转呢,
我是先在原理图上放了原件之后,然后用鼠标点住之后按空格键不能旋转,奇怪 ...

旋转的不要鼠标拖动状态。选中状态就可以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旋转的不要鼠标拖动状态。选中状态就可以旋转。

谢谢, ,我来试试看。

网友:
已下载,升级安装,正常使用

网友:
试了一下,这个版本还挺稳定,至少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
Schematic 建立零件`画圆`画弧`点选线段.....乱七八糟

网友(2016-07-26):
有没有和谐文件呢,有的话下载安装试试

网友:
http://techdocs.altium.com/cn/display/ADOH/PCB+Draftsman
这个很吸引人。

网友:
13和16一起用,小版本就不更新,反正工具,用着舒服没问题就好哈哈

网友:
刚安装完成,现在和谐直接导入许可文件就可以了,不需要更改DXP.EXE了?

看起来好像正常了,不怎么放心,担心有隐患。

网友:
看看 Draftsman 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
V16.1.12 上传到云盘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