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SP库 FIR滤波器 窗函数设计

楼主(2016-06-24):
最近实用 stm32 DSP库 FIR进行滤波器。为了减小FFT变换时能量泄漏问题,需要加窗函数,添加窗函数后,输出的波形基本没有变化,有变换时波形也不对,哪位大神给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QQ:3094714960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现在单纯低通滤波效果还可以(去除高频杂波),我做fft变换之前,需要把时域的信号加窗处理,我是用matlab 对fir进行加窗,生成系数后 导入 stm32 ,我用示波器跟踪 加窗后的波形,没有体现出加窗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单纯低通滤波效果还可以(去除高频杂波),我做fft变换之前,需要把时域的信号加窗处理,我是用matla ...

fft加窗跟fir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的窗函数系数和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