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一个二分频器 麻痹的假货

楼主(2016-06-24):
看着满当当的电感拆开就正面一层侧面一层

网友A:
:)   小作坊全把心思放到作假上了

网友:
测试一下, 是纯铜还是铜包铝

网友:
太年轻,没经验。用手掂一掂,就能感觉到这种程度的欺骗。

网友:
其实看塑料骨架就能看出来,再生塑料做的,好也好不到哪里去的。

网友:
牌子是SONY

网友B:
电容电阻拆开,看怎么作假法的。
其实看做工就知道是中国制造的啦。
日本英文很菜的,东西是日本的制造会写日文的,不会写英文上去的。
电路板的字是中文的,做假做得像就应该只是写日文就行了。

网友C:
不错,还知道打日本的标。知道脏水外引。。。

网友:
不用拆,看着就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小作坊全把心思放到作假上了

确实如此呀

网友:
新烧要交学费的

网友:
SONY绝不会在板子上标汉字。

网友:
这也太假了吧

网友:
配重块呢,里边空的手一掂就知道分量了

网友D:
这个是分频器最新绕法,对音质提高有机大帮助,即使火电味也能变成三峡电站出来的水电味

网友:
见这样的货就想说句不干净的话

网友E:
还特意露两个眼给你看线圈有多厚,对消费者心理研究得很透彻

网友:
这比子母电容还要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特意露两个眼给你看线圈有多厚,对消费者心理研究得很透彻

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呵呵

网友:
这个做得有创意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什么节奏啊,

网友:
见识到了。

网友:
wokao.还有这么玩的!

网友:
无配重,不过也很新颖的

网友:
汗,这也有假,别太迷信国外品牌,换个佳迅试试

网友:
比较关心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
跟变压器用水泥加重同个道理。。。

网友:
这好比买常用的IC,不要买啥TI,NXP,最好买国产的品牌货,假货少啊

网友:
这电感骨架的模具了得,心思都用这方面就是社会问题了。。。。

网友:
还中英文混编,肯定是假的。

网友:
本质就是,造假的能耐都是跟G惨档学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少钱!

网友:
这玩意多少钱买的

网友:
SONY标这工艺就已经显示是下三烂的货了,再说楼主用多少钱买的心里没数吗?你用买一个正品电容都不到的价钱买名牌分频器,就不要心理不平衡了,伤身。

网友:
不管里边如何,真正的sony是印不出这么粗糙的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还知道打日本的标。知道脏水外引。。。

中国人在外面做了坏事,一般都说自己是棒子或者东瀛倭寇...

网友:
曝光奸商

网友:
看sony四个字母写的!写的好象挺随意的样子。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怎么实现 交流220V的二分频

网友(2016-08-21):
头像不错   帖子也不错

网友:
找SONY去索赔!

网友(2017-01-16):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阻拆开,看怎么作假法的。
其实看做工就知道是中国制造的啦。
日本英文很菜的,东西是日本的 ...

仔细想想也是,漏洞百出。

网友:
脑子太好使,但用得不是地方啊

网友(2018-06-03):
学习了,注意鉴别

网友:
不如自己动手做个有源的分频器了,就是要画板子打板,麻烦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分频器最新绕法,对音质提高有机大帮助,即使火电味也能变成三峡电站出来的水电味 ...

最新线圈绕法,这是我们中科院最新科技成果,专利产品,世界领先,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网友:
世风日下啊! 以前以欺骗为耻的。在一切向钱看的日子里,尔虞我诈成了本事。

网友:
也不一定是假的,遇到的方案嘛,不同型号不同配置, 几个型号都是同一线路板等的,省成本

网友:
测量 电感量 、电容量   然后根据原理图看一下,不一定是假货。

只是不懂的人以为,铜丝越多重量越重就是赚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