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打样售后品质处理相关规定

楼主(2016-06-24):
嘉立创smt打样,没有给过aoi检查,难免出现品质不良(锡短,漏焊,等品质问题),在测试前,请自行检查一次
1)如果是我们漏贴的,则按漏贴的的比例退还相应的费用
2)如是是嘉立创因为自行配对错的,则器件退还给客户及相应的贴片费退还给客户

大家可以补充一下!

网友A:
想请教下

上AOI的成本会大幅提升吗?

网友B:
我觉得只要是因为嘉立创这边的错误,提供两种解决方案
1.客户寄回板子,嘉立创不管是补焊还是重新做等达到原来预期效果,这里运费啥的全部嘉立创承担,客户只承担时间成本。
2.嘉立创退回全部费用,包括板费、元件费用、SMT费用、快递费,板子和元件可以放弃或者要求客户寄回,拆贵重元件弥补一定损失,客户只承担时间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只要是因为嘉立创这边的错误,提供两种解决方案
1.客户寄回板子,嘉立创不管是补焊还是重新做等达到 ...

,拆贵重元件弥补一定损失,
------------------
就jlc公布的那些个廉价的元器件东西,在收到板后,自行检测下好坏,再手工贴上客户自己的贵重元器件,,,完全不必担心贵重零件因为jlc的过失而出现的二次损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贵重元件弥补一定损失,
------------------
就jlc公布的那些个廉价的元器件东西 ...

我的意思是嘉立创要求客户寄回废板拆贵重元件弥补损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

上AOI的成本会大幅提升吗?

编程 会是 一个噩梦.  无休无止的噩梦.

网友:
1  立创责任出错 --->退钱,  加倍退钱,  或重做,  不返修.不返修.

2  按单吃药,      极性出错,   概不 负责!

3  客户责任出错, 概不负责.  如 焊盘设计错, 引脚间距错误, 焊盘上有过孔. 焊盘偏移. 等等.

就像做PCB一样, 明显看到了线短路,一律不管.不改图纸.错误客户自己承担.

不强制执行,那就天天改图纸吧. 天天忍受投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嘉立创要求客户寄回废板拆贵重元件弥补损失

拆下来的零件 不能 二次上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程 会是 一个噩梦.  无休无止的噩梦.

恩 感谢解答

一直以为smt只要编一次就行

网友:
就3楼的条款,力创smt就得趴下

网友E:
贵的的器件如果焊错了,嘉立创理应赔偿。比如有些芯片好几十一片,我焊30块,你给我搞错了,就退个焊接费

网友:
就就不公平了

网友F:
例如之前的一个 STM32F103RCT6 自动匹配成功了,结果焊接时RBT6 ,收到又拆下来重新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贵的的器件如果焊错了,嘉立创理应赔偿。比如有些芯片好几十一片,我焊30块,你给我搞错了,就退个焊接费 ...

要看是谁的错。

我觉得目前阶段,JLC先定好规则,不守规则和不符合规则的客户不管多大损失一律不负责。

广大电工也要理解一下,如果这也要JLC负责,那也要JLC负责,这个项目估计很快就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例如之前的一个 STM32F103RCT6 自动匹配成功了,结果焊接时RBT6 ,收到又拆下来重新焊接。

我的RET6也匹配成功
后来检查发现匹配成RBT6了。及时联系JLC技术支持,据说可以手工处理不贴。板子还没收到,不知道最终情况如何。技术支持人员说这个问题已经修正了。

再次呼吁JLC SMT,把 STM32F103RBT6 换成 STM32F103RET6,可以向下兼容

网友:
焊接问题,更多的是耽误客户的时间成本,而不是物料本身的价值。芯片错焊了好查好补救,几个电阻电容焊错那就是灾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例如之前的一个 STM32F103RCT6 自动匹配成功了,结果焊接时RBT6 ,收到又拆下来重新焊接。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RC自动匹配成功,焊了30片,收到又拆下来重新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RET6也匹配成功
后来检查发现匹配成RBT6了。及时联系JLC技术支持,据说可以手工处理不贴。板子还没收 ...

我用的是RC,焊成RB,改RC固件,用在RB上, UART4 RB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