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红外触摸屏框里面的红外发射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6-06-24):
最近拆了一个红外触摸屏框,想知道红外触摸屏框里面的红外发射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红外触摸屏框”是个神马鬼???

网友:
这东西不会串扰?

网友A:
就是触摸屏,一边发射一边接收的。
我们用了一些,KTV用的应该就是这个,好玩的是,玻璃坏了也能用。
问题就是容易掉固件
好像用的ATMEGA8

网友A:
厂家直销红外触触摸屏用红外对管(SIR5031+SGPT5031)-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
红外触摸屏原来还真是红外管,我以为是微型的传感器,

网友B:
对原理不熟,这个手按下去会挡住红外线?上面不是玻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触摸屏,一边发射一边接收的。
我们用了一些,KTV用的应该就是这个,好玩的是,玻璃坏了也能用。
问题 ...

玻璃其实没有什么用的,就是防止你用力戳的时候把显示器给弄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直销红外触触摸屏用红外对管(SIR5031+SGPT5031)-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 ...

谢谢哈

楼主:
感觉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原理不熟,这个手按下去会挡住红外线?上面不是玻璃吗?

有发射和接收的,只要确定x和y坐标就知道位置了

网友C:
我去 这就是红外触摸屏的框! 这么大的管子! 我还以为应该很小的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用的扁平管的,很少会有这种圆管。一般用c8051比较多。

网友D:
我做这个的,看看背面元器件可以给些建议,这个行业有好些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 这就是红外触摸屏的框! 这么大的管子! 我还以为应该很小的啊,

我刚开始看到也是惊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这个的,看看背面元器件可以给些建议,这个行业有好些方案的

我并不是要要做出,就是想知道这些管子是不是射出来的红外线比较集中,如果是这样的想利用一下。

网友:
北京有个公司做这个,公司名字忘记了,以前同事做进去一颗料,a3p030,ktv用的都是这个,

网友E:
红外不集中,是发散的,通过分时检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红外不集中,是发散的,通过分时检测的

动态扫描?

网友:
买个自己看下就懂了,nn个595

网友G:
是不是和安全光幕差不多的思路,我奇怪的是分辨率能到多少,相邻几个接收管肯定都能接收到信号的,通过判断信号强弱吗

网友H:
一般可以识别5mm的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是要要做出,就是想知道这些管子是不是射出来的红外线比较集中,如果是这样的想利用一下。 ...

发射角度可以生产的时候调节,你手上的角度应该是60度左右的,可以做到20度以内,有朋友做这个,有量的话可以让定制更小角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可以识别5mm的点

有没有更精确点的啊,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动态扫描?

嗯,动态扫描,类似于矩阵按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更精确点的啊,成本

半径大等于5mm的触点!   至于分辩率可以做到4096X4096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角度可以生产的时候调节,你手上的角度应该是60度左右的,可以做到20度以内,有朋友做这个,有量的话 ...

60度的话他拍那么密接收那边能够识别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和安全光幕差不多的思路,我奇怪的是分辨率能到多少,相邻几个接收管肯定都能接收到信号的,通过判断 ...

光是直线传播的,发射管一个点,接收是一个点,两点之间直线被挡住,就收不到信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光是直线传播的,发射管一个点,接收是一个点,两点之间直线被挡住,就收不到信号了 ...

发射管不能完全以直线传播啊,那个是激光管,一般二极管都有个发射角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发射管不能完全以直线传播啊,那个是激光管,一般二极管都有个发射角的 ...

我没说发射管直线传播,我说的是光是直线传播的,一挡住就穿不过去了,在接收管投下一片阴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说发射管直线传播,我说的是光是直线传播的,一挡住就穿不过去了,在接收管投下一片阴影 ...

你说的对,我的意思这个精度不会很高吧,分辨率应该不高

网友:
点击是如何做的

网友:
红外激光管,真人cs的大概也是这类东西,定位精度还是挺高的,至少小于一个手指头或者一直笔的直径。

网友J:
这个应该要求发射角度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应该要求发射角度很小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根据上面大神给的链接我买了点回来试试。

网友K:
这种触摸屏除了行列扫描还有区域扫描,斜扫,这样可以确定多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触摸屏除了行列扫描还有区域扫描,斜扫,这样可以确定多点位置

我只看到管子拍的很整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看到管子拍的很整齐

同问:点击是如何做的

网友L(2017-07-17):
基本原理是确定x和y坐标。这个不是简单的1收1发,而是1个发射,多个接收,先x方向扫描一遍,紧接着y方向扫描一遍,速度一定要快,否则帧率上不去。
另外算法是关键,这个比较复杂,否则效果不好。

网友:
现在12306取票机都是这种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基本原理是确定x和y坐标。这个不是简单的1收1发,而是1个发射,多个接收,先x方向扫描一遍,紧接着y方向扫 ...

对的这个东西算法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