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太阳能电池48v升压60V 250W逆变器

楼主(2016-06-24):
原理图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过几天电池板到货准备帮顾客改造太阳能电动三轮车

网友A:
48V到60V, 这么折腾。

网友B:
标题中看到“逆变器”,不知交流电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到60V, 这么折腾。

用48V电池组要56V才能冲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中看到“逆变器”,不知交流电在哪?

逆变是低压变高压 为什么非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8V电池组要56V才能冲满

你错了,楼主,你这叫升压不能叫逆变。
看来你完全不懂太阳能啊,你需要的充电板的功能重点是MPPT跟踪,需要跟踪太阳能板的最大功率点。光升压没有卵用,效率低得跟狗一样。
如果需要升压,你不如加一组太阳能板做降压来得简单。

楼主:
我搞这个方案我已用了3年了,实践证明效果不错

网友:
我还以为你直流转交流呢。。

网友C:
更加重要的是你需要3路AD,一路监测进入电压,一路监测输出电流,一路监测输出电压。
MPPT的思路是调整你的输出电流(AD1)大小,目标是维持跟踪进入电压在太阳能板的最大功率点电压(AD2)上。然后一路AD3监测充电电压是否到了电池额定的最高浮充电压上,到了浮充限压你就要降电流。
跟踪太阳能板的方法是大大小小的不断调整输出电流(包围目标电压的方法),满足最大功率点的电压要求。

太阳能板就那尿性,带载与不带载的电压和电流(功率)没啥线性关系。因为有两个变量决定功率,像是个二元一次方程,有多个解,你只能试,然后确认哪个P=UI最大,你用哪个,方法是用调整负载来控制。
MPPT就是恒定输入电压,不知道你这电路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加重要的是你需要3路AD,一路监测进入电压,一路监测输出电流,一路监测输出电压。
MPPT的思路是调整 ...

你照着做一个出来跟市场上现成的对比效果就知道了,我敢说我的效果不会差

网友D:
多高频率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高频率啊,楼主

60KHZ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照着做一个出来跟市场上现成的对比效果就知道了,我敢说我的效果不会差 ...

能否实测一下你的输入端电压变化范围?从弱光到强光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实测一下你的输入端电压变化范围?从弱光到强光的输出功率?

这个是我自己在用的150W(标200W)太阳能电池板的实际发电晴天功率 这两天下雨 电流也有1A多 明天我再发一张阴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实测一下你的输入端电压变化范围?从弱光到强光的输出功率?

这个尺寸的 良心商家就标1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是低压变高压 为什么非要交流?

逆变就是直流变交流,低压变高压是升压,而且电路是两路boost,不是半桥~

楼主:
行吧 是升压用的就行了 不板文字了 要取交流就接变压器两端抽头 60KHZ的不经过整流管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一下效率能到多少?

网友E:
你的电路不是半桥,是推挽
看来还可以,是升压式MPPT;还有一种是降压式MPP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不是半桥,是推挽
看来还可以,是升压式MPPT;还有一种是降压式MPPT ...

不是推挽,就是两路boost,或者说不隔离的flyback。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推挽,就是两路boost,或者说不隔离的flyback。

哦,是“自耦"变压器?  看成隔离的了

网友:
我用MMEGA48单片机做了一个12V升48V的到现在还没有实际使用过.

网友G:
去年做的准备装到电动三轮车上的,到现在还没装.只是用电源和电热丝试了下.

网友:
你这是哪国的逆变器呀?!

网友:
是两路不隔离的flyback

用两个黄白环,两路交错boost效果应该是一样的,lz就不用这么复杂的穿线了

网友:
楼主真像是做技术的,技术人员的缺点你都占全了

网友H:
如果针对特定太阳能电池,

简单的锁定输入电压点,
输入电压低于设定点就降低输出,也是一种不错的MPPT方案。
实验证明简单有效 。

网友:
狗屁不懂,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针对特定太阳能电池,

简单的锁定输入电压点,

是的我这个就是这种固定输入输出的

楼主(2020-02-16):
引用 网友G:
去年做的准备装到电动三轮车上的,到现在还没装.只是用电源和电热丝试了下. ...

楼主这个B00ST升压,多少V升压到多少V,能做到多少W?,我的300W左右,效率百分之90

网友(2020-06-26):
用非隔离自耦的推挽加同步整流,效率能做到98%

网友I:
这么简陋的推挽拓普开关电源,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简陋的推挽拓普开关电源,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不管电路简单复杂,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能应用起来就挺厉害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这个B00ST升压,多少V升压到多少V,能做到多少W?,我的300W左右,效率百分之90 ...

这个是推挽的拓扑结构,但这种用法应该也确实有MPPT的效果。实际效能需要测试数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