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片595级联最后50片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6-06-24):
中间加有244芯片,要不要后面加7414施密特整形一下波形呢!最后五十片数据不正确,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拿示波器测量不正常芯片的输入输出,查看一下!

网友:
怀疑是地线的问题吧,你检查下

网友:
级联得太多了吧,把时序调整一下,增加延时时间看看。

网友:
真壮观。。500片

量量后面500片的波形。另外我记得可以做数据交验的。输入数据,锁存,再把数据移出读入,如果对就OK,如果不对就重新输入。

网友A:
好奇驱动什么玩意要用300片

网友:
借鉴一下LED大屏的板子,就能脑洞大开。

网友:
用并串方式替代串串方式会好一些

网友B:
串的太多了吧,,试试把频率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的太多了吧,,试试把频率降低

不如用大功率MOS管加强驱动。

网友:
怎么用到这么多595? 时钟频率高时会不会受干扰?

网友:
500片,,,4K Bit数据,,,厉害了

网友:
我的神啊!!!这是啥应用?

网友:
时钟线到后面太长了,降低频率试试改善否

网友:
几百片,LED屏?

网友:
感觉楼主像是在做4K的高清LED电视,

网友:
借鉴点阵屏驱动方案吧!

网友:
244之间有多少片595,是不是做LED数码管工程的?

网友:
现在貌似很多都是用恒流的IC。

网友:
楼主 你的时钟线靠什么输出的.     500*595的灌电流,,这个估计平均分配下来  都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
估计是距离太长,太壮观了!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见过最多400片595级联的,不过据说芯片是特制的,管脚时序全兼容,不过驱动更强

楼主:
是300片,不是500片

网友:
上示波器,上逻辑分析仪,分分钟搞定。

网友:
先想办法对比量一下正常的芯片的波形和后面50片的信号波形,才好判断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降低速度,会不会是延迟造成了时钟占空比变化

网友:
数据级联输出有延迟,越后面的延迟越大
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后面那一串的CLK也延迟。

当然 降低码率也可以

玩过FPGA的就不会问这种问题

网友:
我相信大家都想看楼主电路板  感受一下壮观

网友:
看LED屏的电路,几千片HC595都可以驱动得了

网友:
除非中间有整形电路 否则呵呵。所有的数字电路上升沿与下降沿时间不等,串联多了你会发现 我艹 波形占空比不对了 再后来就没有了

网友:
NB,查查这个芯片的时间延迟,然后*300;再看看你的通信频率。

网友:
上图看一下有多壮观。

楼主:
多加244就好了!595之间用排线连接,线的衰减太严重。

楼主(2016-07-28):
加阻容RC抗干扰,可以解决

网友:
每8片595,加一片244,再8片595,加片244,,,,,,,传统的595点阵屏,就是这样的,接上千片都没问题

楼主:
只加244也不能呢完全解决问题,要加RC在时钟,数据和锁存上

网友C:
500pcs,LED显示屏都没有串那么多,串很长的,都用差分了

网友:
是的,也想看看这电路板的壮观!

网友:
上张板子的图片看看,开开眼界

网友:
求图求真相

网友:
用示波器对比一下波形就知道了,可以先把速率降下来试试看,

网友:
我们一台设备用640芯片没问题

网友:
芯片时延问题?

网友:
一般是加RC在ST上, DAT上不用管吧

网友:
考验
1. 时钟的驱动能力
2. 数据多级延时后与时钟不匹配

一点可以解决 时钟线增加相应级连驱动器延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加244也不能呢完全解决问题,要加RC在时钟,数据和锁存上

244 加也要正确才行。数据为何要加???

网友:
真壮观,膜拜orz

网友:
求板子图!围观下这壮观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4 加也要正确才行。数据为何要加???

恩,此图正解

网友:
按每片时钟延时10ns计算,300片要延时3000ns就是3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pcs,LED显示屏都没有串那么多,串很长的,都用差分了

差分用什么芯片实现?

网友:
要后面加7414施密特整形一下

网友E:
595的clk上升沿是有苛刻要求的,所以多片级联的话必须加斯密特整型

网友:
想见识一下500片5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驱动什么玩意要用300片

难道 300*8=2400, 2k屏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95的clk上升沿是有苛刻要求的,所以多片级联的话必须加斯密特整型

这个怎么说?上升沿要平缓还是陡峭

网友:
应该很壮观

网友:
能不能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怎么说?上升沿要平缓还是陡峭

陡,自己看看数据手册才长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陡,自己看看数据手册才长进

有道理,否则错误的移位导致严重的后果

网友(2016-09-21):
参考点陈点的原理吧,带几千片都无问题

网友:
LED显示屏也不是 几百片级联的;
显示屏是分区域控制的; 一个区域约控制1平米的LED驱动板,每个区域有块接收卡负责送数

接收卡与接收卡是用过100M或者是1000M的以太网去传送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