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tm8s 的25QFlash存的字库程序

楼主(2016-06-25):
rt,自己从stm32移植,但是没有成功 乱码,能够检测到字库的存在。如果那个大哥有,就给小弟一份

楼主:
用库写的最好,寄存器看不懂

网友A:
拿原子stm32的程序改吧

网友:
给你个GB2312的规范吧,自己看看,很简单

网友B:
GB2312汉字是由两个字节编码的,范围为A1A1~FEFE。A1-A9为符号区,B0到F7为汉字区。每一个区有94个字符(注意:这只是编码的许可范围,不一定都有字型对应,比如符号区就有很多编码空白区域)。下面以汉字“我”为例,介绍如何在HZK16文件中找到它对应的32个字节的字模数据。

前面说到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这两个中前一个字节为该汉字的区号,后一个字节为该字的位号。其中,每个区记录94个汉字,位号为该字在该区中的位置。所以要找到“我”在hzk16库中的位置就必须得到它的区码和位码。(为了区别使用了区码和区号,其实是一个东西,别被我误导了)

区码:区号(汉字的第一个字节)-0xa0    (因为汉字编码是从0xa0区开始的,所以文件最前面就是从0xa0区开始,要算出相对区码)

位码:位号(汉字的第二个字节)-0xa0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汉字在HZK16中的绝对偏移位置:

offset=(94*(区码-1)+(位码-1))*32

注解:1、区码减1是因为数组是以0为开始而区号位号是以1为开始的

            2、(94*(区号-1)+位号-1)是一个汉字字模占用的字节数

           3、最后乘以32是因为汉字库文应从该位置起的32字节信息记录该字的字模信息(前面提到一个汉字要有32个字节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原子stm32的程序改吧

我就是拿原子的改,改出来乱码

网友:
看风驰的例程

网友:
自建一个小字库编译到程序里,省事。
你的应用应该用不了多少汉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B2312汉字是由两个字节编码的,范围为A1A1~FEFE。A1-A9为符号区,B0到F7为汉字区。每一个区有94个字符(注 ...

带字库的12864比不带字库的贵四五块钱,一个8M的SPIFlash才2块多不到三块,所以选择自己做字库了,看了您给的方案,去试一下,回头有结果了再来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字库的12864比不带字库的贵四五块钱,一个8M的SPIFlash才2块多不到三块,所以选择自己做字库了,看了您 ...

不客气,同时期待您的成功

网友D(2017-05-22):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同时期待您的成功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stm32,然后stm32把数据保存到w25qxx里面,如果是存储一个几MB的字库如何去操作?发送1个bit保存一个bit发现处理不过来,请问有什么好的保存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stm32,然后stm32把数据保存到w25qxx里面,如果是存储一个几MB的字库如何去操作?发送 ...

我记得串口速度慢,可以一页一页的写到w25qxx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串口速度慢,可以一页一页的写到w25qxx里面

9600的速度?

网友D:
这是你自己写了一个上位机软件分批发送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你自己写了一个上位机软件分批发送数据的?

是的,使用接收缓存,满256字节就写一次,上位机也要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使用接收缓存,满256字节就写一次,上位机也要一致

这样做就简单了,也不容易出错,你的软件能共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就简单了,也不容易出错,你的软件能共享一下?

看看这个,也很不错的,波特率低点
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也很不错的,波特率低点
不错

今天搞定了 用115200的速度下载字库无错误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搞定了 用115200的速度下载字库无错误出现

你搞的挺快的

网友:
这还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