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KEA06 官方库建立keil报错

楼主(2016-06-25):
common.h文件怎样配置,一致在这个文件下报错,defined(CPU_KE06)这个是什么意思?提示错误:
..\..\..\..\src\cpu\headers\MKE06Z4.h(118):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0plu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re_cm0plus.h这个文件是cw环境下才有的,从官方库中把keil分离出来就报错找不到这个文件。
#ifndef _COMMON_H_
#define _COMMON_H_

#define swap_bytes(ptrWord)   *ptrWord = (*ptrWord >>8) | (*ptrWord<<8)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
* Debug prints ON (#define) or OFF (#undef)
*/

#define DEBUG
#define DEBUG_PRINT

/*
* Include the generic CPU header file
*/
#include "arm_cm0.h"

/*
* Include the platform specific header file
*/
#if (defined(FRDM_KE02))
#include  "ke02_config.h"
#elif (defined(FRDM_KE04))
#include  "ke04_config.h"
#elif (defined(FRDM_KE06))
#include  "ke06_config.h"
#else
  #error "No valid board defined"
#endif

/*
* Include the cpu specific header file
*/
#if (defined(CPU_KE02))
#include "MKE02Z2.h"
#elif (defined(CPU_KE04))
#include "MKE04Z4.h"
#elif (defined(CPU_KE06))
#include "MKE06Z4.h"
#else
  #error "No valid CPU defined"
#endif

/*
* Include any toolchain specfic header files
*/
#if (defined(__MWERKS__))
  #include "mwerks.h"
#elif (defined(__DCC__))
  #include "build/wrs/diab.h"
#elif (defined(__ghs__))
  #include "build/ghs/ghs.h"
#elif (defined(__GNUC__))
  #if (defined(IAR))
    #include "build/gnu/gnu.h"
  #endif
#elif (defined(IAR))
  #include "iar.h"
#elif (defined(KEIL))

#else
#warning "No toolchain specific header included"
#endif

/*
* Include common utilities
*/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io.h"
#include "startup.h"
#include "stdlib.h"

#if (defined(IAR))
#include "intrinsics.h"
#endif
/********************************************************************/

#endif /* _COMMON_H_ */

网友(2016-08-20):
请教楼主,KEA128用Multilink USB-ML-UNIVERSAL可以烧录SREC格式的程序吗?

网友:
意思是包含路径不对!您找找那个文件在哪个路径下面,然后把这个文件的路径加上应该 就可以了吧?我也是猜的啊,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加长字数加长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