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隐藏或更改自己的ip地址

楼主(2016-06-25):
比如让对方查不到我的qq是在哪里的,或者查到的所在地是假的

楼主:
搜索了一下,好像是可以以某台电脑作为代理,那么这样设置会不会能够查到代理这台电脑的ip位置呢

网友:
用搞个支持ss的路由开全局代理科学上网隐身两不误

网友A:
qq的一切消息和离线文件,全部通过腾讯的服务器中转

只要你不接受对方的音视频聊天、直传文件和远程协助,那么对方本来就查不到你的qq是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的一切消息和离线文件,全部通过腾讯的服务器中转

只要你不接受对方的音视频聊天、直传文件和远程协助 ...

是吗,以前有个精简版能显示对方位置,后来被腾讯告的

网友:
搞个代理吧,要全局代理的

网友:
搞个代理最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以前有个精简版能显示对方位置,后来被腾讯告的

永远不会被忘却的珊瑚虫

现在由于手Q的推动,早就改成了服务器中转所有消息,显ip版qq再也不会有了

注:由于技术限制(主要是s60v3时代的2g网络条件),两个手Q终端直接通讯是不现实的,所以手Q只有服务器中转消息一个选择

网友:
听说过洋葱头(Tor)可以隐藏自己的IP,联邦调查局都查不出来,不过没有用过,科普请度一下!

网友:
挂代理最简单方便了

网友:
找个代理软件

网友:
挂代理,挂代理,挂代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如果能做足三次,就更难找了

网友:
代理,多级代理,N个代理不断换。

网友:
Tor 我记得是多级代理,查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