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M0,错误的时钟操作会锁死吗?答,不会,详细见内。

楼主(2016-06-25):
如下入的小板我拍了10个,一直没时间玩,现在想用一下,链接了JLINK,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当我的代码下载过之后,就再也无法链接JLINK了,连续测试2片都如此,

是不是我的代码配置错了某些寄存器呀?如果是STM32这种情况下只要是让代码运行前进行链接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芯唐怎么就无法链接呢?

即便控制复位端口也无效,救不活了?

感谢解答问题的热心网友,

使用NU LINK就好了

正确的配置如下

    SYS_UnlockReg();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ST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STCLK_S_Msk;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_EN_Msk;                 // UART Clock Enab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12 MHz or 32 KHz crystal 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B0%8F%E6%9D%BF

楼主: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AL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_EN_Msk;                 // UART Clock Enab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12 MHz or 32 KHz crystal 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and TXD  */
    SYS->P1_MFP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2_RXD | SYS_MFP_P13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网友:
不会锁死的,但是最好用nulink玩这个东西。

网友A:
配置成外部时钟了还玩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成外部时钟了还玩啥?

我焊接了外部晶振,现象依旧

楼主:
第三个又报废了

    SYS_UnlockReg();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ST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STCLK_S_Msk;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_EN_Msk;                 // UART Clock Enab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12 MHz or 32 KHz crystal 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网友B:
NUC 的没有NULINK,起动初始化前一定要延时1-2秒;
不会锁死,不过好像只能用NULINK上电解锁,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C 的没有NULINK,起动初始化前一定要延时1-2秒;
不会锁死,不过好像只能用NULINK上电解锁,我遇到过 ...

谢谢,提供了重要信息了,我换NULINK看看

网友C:
不会被锁的,把RST脚连上,重新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被锁的,把RST脚连上,重新烧程序

JLINK  链接RST也不行,必须用NULINK

网友D:
新唐的M0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唐的M0还是不错的。

谈不到不错吧,刚出的时候我申请了一块板子,拿到手就放下了,一放就是好几年

主要问题就是芯片热,这么热的芯片功耗小不了的,也许几年过去了,有所改进了吧!

但是也没看到其亮点在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谈不到不错吧,刚出的时候我申请了一块板子,拿到手就放下了,一放就是好几年

主要问题就是芯片热,这么 ...

我是这2年开始用的,主要就是PWM和AD功能能和现有设备的5V匹配,至于你说的发热问题没发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2年开始用的,主要就是PWM和AD功能能和现有设备的5V匹配,至于你说的发热问题没发现过。 ...

说到点子上了,5V是兼容的优势

原来的芯片功耗很大的,现在确实没有明显温升了。

网友E:
M051我一直jlink没碰到过锁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M051我一直jlink没碰到过锁死的情况

你一定是很精通这颗芯片,我不了解,而且也没看手册,直接就改了一下时钟,改成外部,内部都不能使用的状态了

用NULINK擦除后,我现在也是用JLINK来调试了,一切正常,只要记得不弄错时钟JLINK就没事,一旦弄错了时钟非NULINK不可,STM32还能通过复位呀,或者BOOT呀进行JLINK链接前的操作,这个芯唐你是怎么弄都不行,就得上独家的NULINK

网友:
这个小板我也拍了一些,改天有空根据楼主的经验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