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UART接收中断buffer的问题

楼主(2016-06-25):
单片机的uart用中断接收。上位机发uart数据下来,MCU收到数据进中断处理data,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
我的问题是:
由于MCU在某些时刻要处理实时性很强的任务,这个过程中禁止中断(不允许外部打断任务)。必须要等这个实时性的任务处理完成后,才能使能中断。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上位机的uart信号来了,这个时候MCU无法中断。也就是说不能出来uart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uart是进了uart buffer(buffer是硬件的不需要中断)吗?等使能中断后在根据buffer中的数据进入中断还是别的工作方式?
另外如果有buffer,这个buffer有多大?因为上位机一般发来的是一串数据。

先谢过回复的网友了

网友A:
如果有DMA,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DMA,就解决了

那没有DMA的8位机呢?怎么办?

网友B: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实时性的任务占用时间不长得话,可以在串口中断里只修改一个作为标志位的全局变量,实时任务执行完后在主循环里判断并处理。
或者在合适的时刻由单片机主动向上发送数据请求,上位机再发送数据。
实在不行再加个廉价的8位机,RX接上位机TX,TX接主处理器的RX,做数据暂存,加一条busy,可以收数据的时候控制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实时性的任务占用时间不长得话,可以在串口中断里只修改一个作为标志位的全局变量 ...

很受启发,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