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STM32F4+SD+USB+FATFS解析XML文件开源

楼主(2016-06-25):
哈哈哈哈,标题取得有点霸气,其实也不是什么开源,只是移植了开源的MINIXML而已,MINIXML是全部源代码开源的XML解析库,很小,代码也比较清晰简单,整个代码围绕tree,也就是XML的元素节点组成的树展开,解析XML出来的XML所有元素都会变成一个树形结构,文件大小不受限制,但是限制于你MCU的内存,文件越大,耗内存就越严重!我觉得这个开源库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提供内存管理,用的是C标准库里的malloc,不过不怪他,他本来就不是为了嵌入式而写的代码 ,不过后期我们可以自己加入自己的内存管理替换他的。
XML支持3种加载XML文件的方式,这次我使用的是字符串加载方式,也就是吧XML文件全部从SD卡或者USB中读回来到一个BUFFER中,然后加载到MINIXML进行解析,它还支持文件句柄加载和文件流方式加载,这两种方式优点就是剩内存~ ,所以后期我在改进一下,这次暂时用字符串加载方式
XML支持解析和创建XML文件,这次暂时试一下解析吧~创建大家自己搞吧,其实也很简单~
移植也很简单,请看代码,我提供了一个TEST.XML测试文件,里面有一个元素节点是FIXTURE,节点有三个属性,company,shortname,name,属性值分别为guangzou,myqiang,myqiang1990,其实大家可以解析任意复杂的XML文件,但是要注意内存 ,在解析大文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HEAP的大小!!!好了废话不多说,上传源码,图片,和文档,我移植的是最新的MINIXML2.10版本
图片:

文档:

代码:

测试文件:

官方网站:
http://www.msweet.org/

楼主:
谢谢,好久不开源东西,最后一次开源也在3年前了~~ ~希望大家能用的上~~

网友A:
谢谢,不过还不知道XML干什么呢

网友:
xml stm32也用上了,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过还不知道XML干什么呢

搞上位机会经常用到,记录一些参数用。

网友:
挺不错的,虽然暂时用不上,但是顶一下

网友B:
MA灯库的文件是. XML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灯库的文件是. XML格式的、

YOU ARE RIGHT
D4和MA的都是XML的,所以我尝试去解析他们的灯库~

网友C:
一般情况占多少内存  一半单片机都是在电脑将文件解析成简单格式再给单片机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占多少内存  一半单片机都是在电脑将文件解析成简单格式再给单片机用吧 ...

看文件大小,他本身占用的内存并不多~

网友:
虽然用不到,看不懂,但是要为楼主的分享精神赞一个。

网友:
路过进来看一下全球首发。

网友:
为何不用json?

楼主:
因为别人的系统使用的是XML建立的文档,所以~必须得用XML解析~

网友:
虽然用不上,但是开源精神,得顶

网友D:
电工要懂的东西可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要懂的东西可真多!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地上爬的,水下游的,天上飞的都要懂
所以很多人嘲笑程序员~是程序猿~

网友:
xml文件解析

网友:
赞美一下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感谢分享!以前研究过一段时间xml,测试数据要保存成excel表格,就可以用xml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会用上

网友:
这个必须要仔细看一下,困扰多年了

网友E:
xml 解析器内存消耗大吧?

xml 解析器是不是一定要支持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E:
mcu一般不用 malloc 的

网友:
楼主真牛,高手在民间

网友:
好强大,一直对于xml头痛

网友:
如果用C++的话 tinyxml用起来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xml 解析器内存消耗大吧?

xml 解析器是不是一定要支持动态内存分配?

恩~消耗比较大,特别是大文件的解析~一般MCU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一般不用 malloc 的

恩~会产生碎片~

网友:
这个没用过,倒是解析过json文件

网友:
这个资源好  ~~~

网友:
楼主看好你,哈哈哈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很不错

网友:
牛逼,这东西非常不错!

网友:
叉叉,标记下,会用到的

网友:
Mark STM32F4+SD+USB+FATFS解析XML文件开源

网友:
Mark STM32F4+SD+USB+FATFS,最近要用到!

网友(2016-11-18):
xml文件stm32解析 顶!

网友:
顶楼主,暂时用不到记号下

网友:
能解析xml是好东西

网友(2017-01-13):
最近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我连续调用tree = mxmlLoadString()  最后tree就变成空值了~~  第一次第二次可以 下面就变成空值了,调试 看到错误是 不能加载新节点。。。不知道为什么  着急!

网友:
楼主  你那边可以做个测试吗?多调用几次mxmlLoadString  看看能不能返回正常值,  我这多调用了几次 发现不能正常解析字串了返回空?

网友:
楼主  我现在就遇到heap问题,是由于mxmldelete()不能把堆区 清干净 导致的,第一次能加载xml文件 以后就加载不了了!感觉mxmldelete没起什么作用啊!怎么解决呢?用你说的文件流的方式?如果mxmldelet()没起作用 多次调用xml文件 还是会出错吧!!!

网友(2017-06-16):
可以读XML里面的图片吗?

网友(2017-10-10):
这个很好,最近正好有STM32读取U盘解XML的需求,不知道敢不敢用,虽然xml很好,但是感觉不如json来得实惠。
照着LZ的例子试试,谢谢了。

网友:
单片机不适合玩XML,json更合适点!

网友(2018-04-24):
这个技术能自定义画面了

网友:
有json的吗, 哈哈

网友(2018-06-08):
很好的学习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呀

网友(2018-12-06):
解析XML文件

网友(2019-06-06):
感谢分享,正在考虑用

网友(2019-07-28):
时隔3年,我终于用得上了。不过这次不是在STM32上面用,是在ZYNQ上面用。跑裸机的,所以用这个minixml还挺好。

网友:
标志一下

网友:
我们用的C++序列化XM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