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电火花或慢走丝加工的脉冲电源是什么指标

楼主(2016-06-25):
想做一个脉冲电源,用雕刻机啃点硬金属,不知道最高端的EDM加工机械的放电脉冲有什么指标,希望懂行的朋友给介绍一下

想做一个,感觉不难

楼主:
做一个开启电压100V  峰值电流50A的怎么样

网友A:
这是用的EDtapper紫铜丝锥来加工硬质金属的螺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yMTc3ODg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EDtapper紫铜丝锥来加工硬质金属的螺纹。

秋枫大哥,放电频率 电压 脉宽 电流 要多少

网友A:
现在一般快走丝线切割高频电源板的电流顶多6A,电压在110V左右比较常见(市面上在60~150V之间)。
早期慢走丝线切割的高频板的电流有30A,现在都是50A以上。
电火花穿孔脉宽范围在15us—75us都可以,相对来说脉宽大一点电极损耗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快走丝线切割高频电源板的电流顶多6A,电压在110V左右比较常见(市面上在60~150V之间)。
早期慢走 ...

多谢,我先研究研究,看着学问太多

网友B:
嗯,我知道,但是我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知道,但是我不说

老大,我刚买个二手的雕刻机,我嫌这货ER圆锥不够同心,想做块石墨,用电火花磨磨圆锥,您看这个折腾有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我刚买个二手的雕刻机,我嫌这货ER圆锥不够同心,想做块石墨,用电火花磨磨圆锥,您看这个折腾有意 ...

要么换掉,要么用磨头来磨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换掉,要么用磨头来磨削吧。

已经换掉了,考虑瞎折腾一下,电加工没有刚性受力,轻型的平台就能搞

磨削不现实,一般场景是这样的:
本汪:老板,我想把我的ER头同心度加工到0.005
老板:~~你这精度很难做到哇
本汪:我加钱,你帮我搞搞行不行
老板:你有多少量
本汪:一个
老板:对不起啊,有点事待会再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掉了,考虑瞎折腾一下,电加工没有刚性受力,轻型的平台就能搞

磨削不现实,一般场景是这样的:

电火花加工要很久,还要多个电极从粗、半精直到精加工,最后还要打出很光滑的表面。
而磨削可以不用专门的内圆磨床,比如在工作台倾斜15°(好像)固定直流电机,转轴上固定长圆柱磨头,这样用磨削液来加工。电机还要供电和防水处理,磨头还要精修表面,想想还是换掉来得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EDtapper紫铜丝锥来加工硬质金属的螺纹。

谢谢分享,没有想到电火花还能加工螺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我刚买个二手的雕刻机,我嫌这货ER圆锥不够同心,想做块石墨,用电火花磨磨圆锥,您看这个折腾有意 ...

这样只能越弄越差,你去找一下高精度的夹胆来替换可能还靠谱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只能越弄越差,你去找一下高精度的夹胆来替换可能还靠谱点。

叫主轴自己旋转,然后一维运动,靠到石墨电极上成型,怎么会越弄越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叫主轴自己旋转,然后一维运动,靠到石墨电极上成型,怎么会越弄越差呢 ...

电火花加工的表面粗糙度很差,刀具压紧后受振动会松的。

网友(2017-06-28):
引用 网友C:
电火花加工的表面粗糙度很差,刀具压紧后受振动会松的。

有镜面电火花机,加工出来的表面跟镜面类似,但是设备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