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你们一般用什么先构思?

楼主(2016-06-25):
    我一般用visual studio写一些测试代码验证自己的idea!不知道各位是如何的

网友:
在纸上画。。。

楼主:
   在纸上画 对于简单的还算容易,如果是好多逻辑关系,并且各种交叉的模块!

网友A:
差不多,我用cfree

网友:
画图,然后敲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我用cfree

这个好

网友:
ps画框架

网友:
可能我的程序都不大,所以都不画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