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能拿到jlink v9的bootloader

楼主(2016-06-25):
v10也出来了,v9也快没人用了?现在发个研究贴不违规吧?

v9里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bootloader了吧?
论坛上有很多前辈都给出了各种办法把这个bootloader弄出来,可是都是片言只语,所以这里我整理一下大概的两个办法。

首先是个最简单的办法,不用拆机,没有风险,原理很简单,很多年前论坛上的大牛就发现并公布了这个办法,不过据说后来论坛浮云过一回,资料丢了。
这个办法利用的是jlink自带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能读取jlink自身的内存,我们只是需要用这个命令把bootloader部分的内容读取出来就可以了。

在进入这个具体命令之前,我们来看一下jlink的操纵方法,比较普遍的做法是调用jlinkarm.dll公开的接口,再有sdk的情况下,调用这些接口并不麻烦,
但是如果没有sdk的话,c/c++语言要调用这些接口显得特别的麻烦,所以这里我们使用更为底层的办法越过jlink的dll,直接和jlink的驱动打交道。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系统里面的jlink这个设备
GUID classGuid = {0x54654E76, 0xdcf7, 0x4a7f, 0x87, 0x8A, 0x4E, 0x8F, 0x0CA, 0x0A, 0x0CC, 0x9A};
auto devInfoSet = SetupDiGetClassDevsW(&classGuid, nullptr, nullptr, DIGCF_PRESENT | DIGCF_DEVICEINTERFACE);

用上面的代码先找到jlink的class

然后我们需要枚举这个devInfoSet里面的全部成员,依次取得各种信息,最终拿到jlink驱动提供的设备路径
SP_DEVICE_INTERFACE_DATA interfaceData = {0};
interfaceData.cbSize = sizeof(interfaceData);
for(DWORD i = 0; ; i ++)
{
    if(!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devInfoSet, nullptr, &classGuid, i, &interfaceData))
        break;

    DWORD requiredSize = 0;
    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W(devInfoSet, &interfaceData, nullptr, 0, &requiredSize, nullptr);
    void* tempBuffer = new uint8_t[requiredSize];
    PSP_DEVICE_INTERFACE_DETAIL_DATA interfaceDetailData = static_cast<PSP_DEVICE_INTERFACE_DETAIL_DATA>(tempBuffer);
    interfaceDetailData->cbSize = sizeof(SP_DEVICE_INTERFACE_DETAIL_DATA);
    if(!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W(devInfoSet, &interfaceData, interfaceDetailData, requiredSize, &requiredSize, nullptr))
        continue;

到了这里interfaceDetailData->DevicePath这个里面就是jlink的设备路径,我们打开它
    HANDLE deviceFile = CreateFileW(interfaceDetailData->DevicePath,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ptr,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ptr);
    if(device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continue;

这个打开的文件句柄主要是给jlink发送一些控制命令,真正读写的是需要打开另外两个句柄的,pipe00用来读,pipe01用来写,我们也打开它们
    wchar_t pipeFileName[1024] = {0};
    wcscpy_s(pipeFileName, interfaceDetailData->DevicePath);
    wcscat_s(pipeFileName, L"\\pipe00");
    HANDLE readPileFile = CreateFileW(pipeFileName,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ptr,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ptr);
    if(readPile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continue;

    wcscpy_s(pipeFileName, interfaceDetailData->DevicePath);
    wcscat_s(pipeFileName, L"\\pipe01");
    HANDLE writePileFile = CreateFileW(pipeFileName,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ptr,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ptr);
    if(writePile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continue;

到了这里我们拿到了三个句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三个句柄来操控jlink了

首先介绍一下jlink的各种协议,这个协议有一部分公开了在它官网上,还有一个部分没有公开,大家可以去官网看看那个公开的文档,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jlink的协议比较简单,当我们需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就往jlink发送一个命令过去,jlink解析我们发送的命令,处理,并返回一个结果(也有许多命令不返回结果)
我们发送给jlink的命令通过WriteFile函数调用写入到pipe01里面,然后通过读取pipe00获得命令结果。
jlink的数据使用stream的模式读写,在满足一定的延时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一个命令分成几截写入,也可以按批次读取结果,下面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命令来举个例子。
这个命令用来获取jlink的固件版本,是一个公开的命令。
首先我们发送单字节的01到jlink
jlink会返回0x72个字节的内容给我们,前面两个字节是le格式的长度=0x70,表示这之后还要0x70个字节,这0x70个字节就是真正的内容。
bool jlinkCommandReadFirmwareVersion(HANDLE readPipeFile, HANDLE writePipeFile, void* dataBuffer)
{
            uint8_t commandBuffer[1] = {0x01};
            uint16_t leftLength = 0;
            if(!jlinkSendCommand(readPipeFile, writePipeFile, commandBuffer, sizeof(commandBuffer), &leftLength, sizeof(leftLength)))
                        return false;

            return jlinkContinueReadResult(readPipeFile, dataBuffer, leftLength);
}

这里使用了两个函数,这两个函数下面会介绍,先看看这个函数的内容。
首先我们调用jlinkSendCommand发送1个字节的0x01给jlink,并读回两个字节的内容,这两个字节的内容=0x70,也就是剩余的数据大小,然后我们调用jlinkContinueReadResult把剩下的内容读全了。
注意,上面说过jlink使用的是stream模式,这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未读完的数据还在jlink的缓冲区里面,那么这些内容会出现在下一条命令的返回结果里面,这里要特别小心。
bool jlinkSendCommand(HANDLE readPipeFile, HANDLE writePipeFile, void const* commandBuffer, uint32_t commandLength, void* resultBuffer, uint32_t resultHeaderLength)
{
     if(!WriteFile(writePipeFile, commandBuffer, commandLength, nullptr, nullptr))
        return false;

    if(!resultHeaderLength)
        return true;

        return !!ReadFile(readPipeFile, resultBuffer, resultHeaderLength, nullptr, nullptr);
}

bool jlinkContinueReadResult(HANDLE readPipeFile, void* resultBuffer, uint32_t resultLength)
{
        return !!ReadFile(readPipeFile, resultBuffer, resultLength, nullptr, nullptr);
}

这两个函数非常简单,一目了然。

有了这些辅助函数,我们来看下一个命令。
bool jlinkCommandReadEmulatorMemory(HANDLE readPipeFile, HANDLE writePipeFile,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length, void* dataBuffer)
{
    uint8_t commandBuffer[9] =
    {
         0xfe,
         static_cast<uint8_t>(address), static_cast<uint8_t>(address >> 8), static_cast<uint8_t>(address >> 16), static_cast<uint8_t>(address >> 24),
         static_cast<uint8_t>(length), static_cast<uint8_t>(length >> 8), static_cast<uint8_t>(length >> 16), static_cast<uint8_t>(length >> 24),
    };

    return jlinkSendCommand(readPipeFile, writePipeFile, commandBuffer, sizeof(commandBuffer), dataBuffer, length);
}

这就是关键命令了,id=0xfe,读取jlink自身的内存区域,命令id之后是4个字节的地址,然后是4个字节的长度,都是le格式。
在使用这个命令的时候要注意,jlink有缓冲区大小限制,我们不能一次发送太多的数据到jlink,我们也不能一次读取太多的数据,这个缓冲区限制大小是64k,我们也可以使用下面两个函数获取这个值。
uint32_t jlinkGetReadBufferSize(HANDLE deviceFile)
{
            uint32_t readBufferSize = 0;
            jlinkDeviceControl(deviceFile, 0x220460, nullptr, 0, &readBufferSize, sizeof(readBufferSize));
            return readBufferSize;
}

uint32_t jlinkGetWriteBufferSize(HANDLE deviceFile)
{
            uint32_t writeBufferSize = 0;
            jlinkDeviceControl(deviceFile, 0x220464, nullptr, 0, &writeBufferSize, sizeof(writeBufferSize));
            return writeBufferSize;
}

而jlinkDeviceControl这个函数只是一个简单的封装
bool jlinkDeviceControl(HANDLE deviceFile, uint32_t controlCode, void* inputBuffer, uint32_t inputSize, void* outputBuffer, uint32_t outputSize, uint32_t* actualSize = nullptr)
{
            DWORD resultSize = 0;
            if(!DeviceIoControl(deviceFile, controlCode, inputBuffer, sizeof(inputSize), outputBuffer, sizeof(outputSize), &resultSize, nullptr))
                        return false;

            if(actualSize)
                        *actualSize = static_cast<uint32_t>(resultSize);

            return true;
}

函数都全了,接下来就进入主题了。
首先我们知道jlink的bootloader占用的是0x08000000到0x08010000之间的64k内容,
其中从0x0800b700开始到0x0800c000的部分占据0x900个字节,jlink管他称为ots,大概是什么one time section的缩写?
这部分放的大约有3个东西,序列号,license,然后还有一段签名,这个贴的最后有部分ots的介绍。
这部分jlink并没有提供擦出功能,只能写入,你只能把某个位从1变成0,不能反过来(所以才叫one time?)
然后是从0x0800c000开始到0x0800c900同样也是0x900个字节的内容,这个部分jlink管他叫config data,
这部分jlink能够擦出,并且能用jlink自带的jlinkconfig.exe修改。
他里面主要放的是一些配置信息,比如昵称,是否打开虚拟串口,是否使用jlink给目标板供电什么的。

我们在读取bootloader的时候完全可以跳过ots和config部分,读取前面的0xb700个字节就可以了(实际上bootloader只有不到0x4000个字节)
        uint8_t bootloader[0xb700] = {0};
        jlinkCommandReadEmulatorMemory(readPipeFile, writePipeFile, 0x08000000, sizeof(bootloader), bootloader);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拿到了bootloader。

但是不要着急,我们跳过了ots和config,这两个部分也挺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是希望把挂掉的jlink救活,并且我们的jlink本身就是正版(正版会丢固件吗?我有个盗版丢了),那我们也需要把ots也读出来,
但是不要把ots发给其他人,ots里面有唯一的设备签名。
把坏掉的jlink擦除掉,然后把这个bootloader刷回去,通电,jlink能识别这个设备,即使这个设备里面只有bootloader,jlink会显示出bootloader的版本来。
大约是“J-Link V9 compiled Oct 12 2012 BTL”这样的。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jlinkconfig.exe从新写入固件,并不需要自己手动去jlink的dll里面导出固件再手动往里面刷。

如果我们想做个一摸一样的复制品(序列号也原样复制),那也把ots读出来。

如果我们想干坏事,批量生产一波,那么还需要了解一下ots这个东西。
ots有两个部分,从0xb700开始的0x100字节是一段数字签名,很不幸我这盗版jlink里面全是ff,正版用户可以看看这256个字节的数字签名。
jlink使用的是salt长度为4的rsa-pss算法来生成这段签名的。至于rsa-pss算法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签名的原始数据长度16个字节,前面4个字节是序列号,后面12个字节是stm32提供的设备唯一id。
rsa算法长度2048,很不幸现在没啥希望能算出他的私钥,所以大部分(全部?)的盗版这个签名部分都是0xff吧。
这段签名即使全是0xff也不影响jlink的功能,只是能用这个签名判断出是否是正版jlink,判断办法如下。
bool jlinkCommandVerifySignature(HANDLE readPipeFile, HANDLE writePipeFile)
{
            uint8_t commandBuffer[] =
            {
                        0x18,
                        0x01,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int32_t isValid                                                                                                    = 0;
            if(!jlinkSendCommand(readPipeFile, writePipeFile, commandBuffer, sizeof(commandBuffer), &isValid, sizeof(isValid)))
                    return false;

            return isValid > 0;
}

这个函数返回true的时候,那签名就是合法的,否则就是非法的,我大致看了看jlink的dll,似乎并没有使用这个判断?
签名这个0x100个字节我们先放一边(不放一边也没办法,2048位的rsa束手无策的)
rsa的e是常客0x10001,n在下面
ROM:08011C28                 DCD 0x4FFF1729
ROM:08011C2C                 DCD 0xAD96D829
ROM:08011C30                 DCD 0xCD9F0C6A
ROM:08011C34                 DCD 0x444F49FD
ROM:08011C38                 DCD 3236562632
ROM:08011C3C                 DCD 2651048264
ROM:08011C40                 DCD 2156799988
ROM:08011C44                 DCD 1002538269
ROM:08011C48                 DCD 1414572176
ROM:08011C4C                 DCD 728261039
ROM:08011C50                 DCD 195953012
ROM:08011C54                 DCD 4092138938
ROM:08011C58                 DCD 3035786873
ROM:08011C5C                 DCD 1754605398
ROM:08011C60                 DCD 3394821355
ROM:08011C64                 DCD 3852065468
ROM:08011C68                 DCD 1379916164
ROM:08011C6C                 DCD 2955657565
ROM:08011C70                 DCD 3891065497
ROM:08011C74                 DCD 372041464
ROM:08011C78                 DCD 1715106254
ROM:08011C7C                 DCD 3832064334
ROM:08011C80                 DCD 254910677
ROM:08011C84                 DCD 2322701057
ROM:08011C88                 DCD 1330054993
ROM:08011C8C                 DCD 3621432991
ROM:08011C90                 DCD 0xE870EC79
ROM:08011C94                 DCD 0x56C9D464
ROM:08011C98                 DCD 0xA786970A
ROM:08011C9C                 DCD 0x15A58D01
ROM:08011CA0                 DCD 0x3481F0D4
ROM:08011CA4                 DCD 0x371B4738
ROM:08011CA8                 DCD 0xA1CF85E4
ROM:08011CAC                 DCD 0xEFC0BA1B
ROM:08011CB0                 DCD 0x512F550A
ROM:08011CB4                 DCD 0xA2719983
ROM:08011CB8                 DCD 0xCAFE135
ROM:08011CBC                 DCD 0xC87FC0B1
ROM:08011CC0                 DCD 0x35028880
ROM:08011CC4                 DCD 0xAB5DE12
ROM:08011CC8                 DCD 0xC791BF33
ROM:08011CCC                 DCD 0xD38E90E4
ROM:08011CD0                 DCD 0x93B510C5
ROM:08011CD4                 DCD 0xC47DEB52
ROM:08011CD8                 DCD 0xA359C991
ROM:08011CDC                 DCD 0xB6C37DD8
ROM:08011CE0                 DCD 0xDE7F258D
ROM:08011CE4                 DCD 0xF5C6215B
ROM:08011CE8                 DCD 0xC2DF133D
ROM:08011CEC                 DCD 0x3B92601C
ROM:08011CF0                 DCD 0x24B2416
ROM:08011CF4                 DCD 0xB669CCD2
ROM:08011CF8                 DCD 0x73477502
ROM:08011CFC                 DCD 0x847F9D58
ROM:08011D00                 DCD 0x69D5387F
ROM:08011D04                 DCD 0x2CC6592A
ROM:08011D08                 DCD 0x1BDCC656
ROM:08011D0C                 DCD 0x5F4959FE
ROM:08011D10                 DCD 0x745CB3ED
ROM:08011D14                 DCD 0x60087B7D
ROM:08011D18                 DCD 0xBC8436B4
ROM:08011D1C                 DCD 0x6A0C76C7
ROM:08011D20                 DCD 0x1B99A01F
ROM:08011D24                 DCD 0xAE87F498

其实知道了也没啥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序列号,他位于bf00,这个序列号用的地方有两个,一个自然就是序列号,另外一个是硬件版本,是的你没有看错。
硬件版本是用序列号来计算的,首先把序列号除以100000,得到的商再除以10,得到的余数如果大于等于8则取2,得到的就是子版本号。
比如我这个盗版设备,sn=59101308,他的硬件版本显示为9.10
sn先除以100000,商591,再除以10,余1,所以就是9.10
当序列号这个位置4个字节都是ff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exec setsn=xxx来设置一个序列号,如果序列号已经有值了,这个命令就不能用了。

然后就是license,他从bf20开始,每个license占16个字节,他们就是普通的ascii字符串,包括结尾的0。
这个部分可以使用exec addfeature来添加license。

所以如果数字签名本身就是无效的话,那么ots部分我们可以完全不用管他,全部擦除成ff,然后用jlink的命令写入需要的值就可以了。
当然jlink也提供了两个命令来更新ots,这里介绍一个简单的,他只是更新bf00开始的0x100个字节,这个区域里面包括序列号和license。
int32_t jlinkCommandWriteOneTimeSettings(HANDLE readPipeFile, HANDLE writePipeFile, void const* dataBuffer)
{
            uint8_t commandBuffer[0x10d] = {0x13};
            uint32_t tempValue = crc32(0xffffffff, static_cast<uint8_t const*>(dataBuffer), 0x100) ^ 0xffffffff;
            commandBuffer[0x101] = static_cast<uint8_t>(tempValue);
            commandBuffer[0x102] = static_cast<uint8_t>(tempValue >> 8);
            commandBuffer[0x103] = static_cast<uint8_t>(tempValue >> 16);
            commandBuffer[0x104] = static_cast<uint8_t>(tempValue >> 24);
            commandBuffer[0x105] = 0x49;
            commandBuffer[0x106] = 0x44;
            commandBuffer[0x107] = 0x53;
            commandBuffer[0x108] = 0x45;
            commandBuffer[0x109] = 0x47;
            commandBuffer[0x10a] = 0x47;
            commandBuffer[0x10b] = 0x45;
            commandBuffer[0x10c] = 0x52;
            memcpy(commandBuffer + 1, dataBuffer, 0x100);
            if(!jlinkSendCommand(readPipeFile, writePipeFile, commandBuffer, sizeof(commandBuffer), &tempValue, sizeof(tempValue)))
                    return -1;

            return static_cast<int32_t>(tempValue);
}

发送过去的命令长度0x10d,第一个字节是命令id=0x13,接下里0x100个字节就是新的ots数据,然后是4个字节的crc32(根据crc32实现的默认初始值不同,我们可能需要调整0xffffffff这个值为0),接下来8个字节是个常量,他等于IDSEGGER的ascii码。
这个命令返回一个错误代码,如果成功写入了,返回的是0,否则返回一个负值。
注意,这个ots并不是我们想改成什么样子就能改成什么样子的,我们发送过去的0x100字节的新数据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如果原来的ots里面已经有一个非ffffffff的序列号了,那么我们的对应的序列号必须要和原始序列号相同,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把序列号从0xffffffff改成其他的。
第二,我们发送过去的0x100数据里面的license不能是空的,具体的说就是0x100的ots数据的偏移量0x20这个地方不能是0
第三,我们只能把原始数据里面是1的位变成0,不能反过来。
如果我们发送过去的数据不满足这三个条件,jlink都会返回错误。
至于原来的bf00这部分的数据是什么,我们可以使用上面那个jlinkCommandReadEmulatorMemory函数来读取,或者可以使用下面这个专属命令。
bool jlinkCommandReadOneTimeSettings(HANDLE readPipeFile, HANDLE writePipeFile, void* dataBuffer)
{
            uint8_t commandBuffer[1] = {0xe6};
            return jlinkSendCommand(readPipeFile, writePipeFile, commandBuffer, sizeof(commandBuffer), dataBuffer, 0x100);
}

这个命令他只能读取固定的0x100个字节的数据(bf00到c000)

当然也有进阶的读取和更新全部0x900数据的命令,但是用处不大(我们盗版用户也没办法生成新的数字签名),这里就不多介绍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逆向一下jink的固件
当前版本的固件大约是这样的
ROM:080114CC                 DCD EMU_CMD_01_VERSION+1
ROM:080114D0                 DCD EMU_CMD_02_RESET_TRST+1
ROM:080114D4                 DCD EMU_CMD_03_RESET_TARGET+1
ROM:080114D8                 DCD EM_CMD_04_GET_INFO+1
ROM:080114DC                 DCD EMU_CMD_05_SET_SPEED+1
ROM:080114E0                 DCD EMU_CMD_06_UPDATE_FIRMWARE+1
ROM:080114E4                 DCD EMU_CMD_07_GET_STATE+1
ROM:080114E8                 DCD EMU_CMD_08_SET_KS_POWER+1
ROM:080114EC                 DCD EMU_CMD_09_REGISTER_UNREGISTER+1
ROM:080114F0                 DCD EMU_CMD_0A_INDICATORS+1
ROM:080114F4                 DCD EMU_CMD_0B_PERMIT+1
ROM:080114F8                 DCD EMU_CMD_0C_PCODE+1
ROM:080114FC                 DCD EMU_CMD_0D_PROT_VERSION+1
ROM:08011500                 DCD EMU_CMD_0E_SET_EMU_OPTION+1
ROM:08011504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08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0C                 DCD EMU_CMD_11_MERGE_COMMANDS+1
ROM:08011510                 DCD EMU_CMD_12_UPDATE_CONFIG_DATA_C000_C100+1
ROM:08011514                 DCD EMU_CMD_13_UPDATE_CONFIG_DATA_B700_BF00+1
ROM:08011518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1C                 DCD EMU_CMD_15_SPI+1
ROM:08011520                 DCD EMU_CMD_16_UPDATE_CONFIG_DATA+1
ROM:08011524                 DCD EMU_CMD_17_HANDLE_C2+1
ROM:08011528                 DCD EMU_CMD_18_+1
ROM:0801152C                 DCD EMU_CMD_19_+1
ROM:08011530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34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38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3C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40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44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48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4C                 DCD EMU_CMD_C0_GET_SPEEDS+1
ROM:08011550                 DCD EMU_CMD_C1_GET_HW_INFO+1
ROM:08011554                 DCD EMU_CMD_C2_GET_COUNTERS+1
ROM:08011558                 DCD EMU_CMD_C3_TEST_NET_SPEED+1
ROM:0801155C                 DCD EMU_CMD_C4_CPU2_SET_CONFIG+1
ROM:08011560                 DCD EMU_CMD_C5_CPU2_EXEC_CMD+1
ROM:08011564                 DCD EMU_CMD_C6_GET_CPU2_CAPS+1
ROM:08011568                 DCD EMU_CMD_C7_SELECT_IF+1
ROM:0801156C                 DCD EMU_CMD_C8_HW_CLOCK+1
ROM:08011570                 DCD EMU_CMD_C9_HW_TMS0+1
ROM:08011574                 DCD EMU_CMD_CA_HW_TMS1+1
ROM:08011578                 DCD EMU_CMD_CB_HW_DATA0+1
ROM:0801157C                 DCD EMU_CMD_CC_HW_DATA1+1
ROM:08011580                 DCD EMU_CMD_CD_HW_JTAG+1
ROM:08011584                 DCD EMU_CMD_CE_HW_JTAG2+1
ROM:08011588                 DCD EMU_CMD_CF_HW_JTAG3+1
ROM:0801158C                 DCD EMU_CMD_D0_HW_RELEASE_RESET_STOP_EX+1
ROM:08011590                 DCD EMU_CMD_D1_HW_RELEASE_RESET_STOP_TIMED+1
ROM:08011594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98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9C                 DCD EMU_CMD_D4_GET_MAX_MEM_BLOCK+1
ROM:080115A0                 DCD EMU_CMD_D5_HW_JTAG_WRITE+1
ROM:080115A4                 DCD EMU_CMD_D6_HW_JTAG_GET_RESULT+1
ROM:080115A8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AC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B0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B4                 DCD EMU_CMD_DA_HW_TCK0+1
ROM:080115B8                 DCD EMU_CMD_DB_HW_TCK1+1
ROM:080115BC                 DCD EMU_CMD_DC_HW_RESET0+1
ROM:080115C0                 DCD EMU_CMD_DD_HW_RESET1+1
ROM:080115C4                 DCD EMU_CMD_DE_HW_TRST0+1
ROM:080115C8                 DCD EMU_CMD_DF_HW_TRST1+1
ROM:080115CC                 DCD EMU_CMD_E0_FINE_WRITE_READ+1
ROM:080115D0                 DCD EMU_CMD_E1_CDC_EXEC+1
ROM:080115D4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D8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DC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5E0                 DCD EMU_CMD_E5_GET_CPU2_CAPS_DLL_VERSION+1
ROM:080115E4                 DCD EMU_CMD_E6_READ_CONFIG_DATA_BF00_C000+1
ROM:080115E8                 DCD EMU_CMD_E7_SYNC_KS_POWER_FROM_CONFIG_DATA+1
ROM:080115EC                 DCD EMU_CMD_E8_GET_CAPS+1
ROM:080115F0                 DCD EMU_CMD_E9_GET_CPU_CAPS+1
ROM:080115F4                 DCD EMU_CMD_EA_EXEC_CPU_CMD+1
ROM:080115F8                 DCD EMU_CMD_EB_SWO+1
ROM:080115FC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600                 DCD EMU_CMD_ED_GET_CAPS_EX+1
ROM:08011604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608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60C                 DCD EMU_CMD_F0_GET_HW_VERSION+1
ROM:08011610                 DCD EMU_CMD_F1_WRITE_DCC+1
ROM:08011614                 DCD EMU_CMD_F2_READ_CONFIG_C000_C100+1
ROM:08011618                 DCD EMU_CMD_F3_WRITE_CONFIG_DUMMY+1
ROM:0801161C                 DCD EMU_CMD_F4_WRITE_MEM+1
ROM:08011620                 DCD EMU_CMD_F5_READ_MEM+1
ROM:08011624                 DCD EMU_CMD_F6_MEASURE_RTCK_REACT+1
ROM:08011628                 DCD EMU_CMD_F7_WRITE_MEM_ARM79+1
ROM:0801162C                 DCD EMU_CMD_F8_READ_MEM_ARM79+1
ROM:08011630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634                 DCD EMU_CMD_FA_READ_DCC+1
ROM:08011638                 DCD WRITE_DCC_EX+1
ROM:0801163C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640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ROM:08011644                 DCD EMU_CMD_FE_READ_EMU_MEM+1
ROM:08011648                 DCD EMU_CMD_UNSUPPORTED+1

有了这些信息,大家可以救活自己死掉的jlink,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精简版的jlink(光是bootloader也许不够?还需要原理图?)
顺便多一句,网上能搜索到那个原理图根我手上的这个盗版有两个地方不一样,lm324那里,我这个盗版运放2是个5v的电压跟随器模式,运放1是个同步放大器模式(外围电阻并没焊接),
从固件里面看可以通过在启动的时候将PC13拉低来启用运放1,我不知道正版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麻烦一点的办法,这个有风险要拆机,我的bootloader就是用这个办法弄出来的。
这也是论坛上各位大牛早就研究过的办法,就是写一段木马进去把bootloader用串口的办法发送出来。
这里我们使用一个相对安全的办法来dump出bootloader。
我们在jlink的固件里面找到一段不使用代码,插入我们的一段小程序进去,然后把启动向量指向我们的小程序,
这段小程序在上电的时候先通过读取某gpio管教的电平高低来决定继续执行还是跳转到原始jlink的启动向量。
这样一来,我们的这段小程序不会影响到jlink本身的功能,jlink可以正常使用,只有在上电的时候我们短接某个管脚,才会进入dump模式。
只要我们的程序在判读管脚高低电平的时候没有出错,即使接下里的代码里面有问题,也没关系,因为jlink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可以修改再来过。

因为我们的代码要和jlink的代码共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汇编语言来生成这段代码,这样能做到比较短小,毕竟jlink里面废代码并不多。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废代码”的位置,这个挺容易的,中断表里面通常有很多中断都是不使用的,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的代码都是一个死循环。
我们可以直接覆盖掉这些中断处理函数,因为他们本身就不会被触发,为了安全我们可以保留一个这样的函数,并把其他的中断向量都指向到这个函数上,这里我偷懒并没有这样做。

那么这段废代吗在什么地方呢?就在0802cff0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都是一堆的jump指令,好了,覆盖他们
                                    ldr                r0, =0x40023830
                                    ldr                r1, [r0]
                                    orr                r1, r1, #7
                                    str                r1, [r0]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ldr                r5, =0x40020400
                                    ldr                r0, [r5]
                                    bic                r0, r0, #0xf00000
                                    orr                r0, r0, #0x200000
                                    str                r0, [r5]                                // PB10 = af, PB11 = input

                                    add                r2, r5, #0x10                        // read PB11
                                    ldr                r0, [r2]
                                    tst                r0, #0x800                                // if PB11 is high then jmp to jlink
                                    bne                finished

                                    add                r4, r5, #0x24
                                    ldr                r0, [r4]
                                    bic                r0, r0, #0xf00
                                    orr                r0, r0, #0x700                        // sete PB10 as af7 = USART3_TX
                                    str                r0, [r4]

                                    ldr                r0, =0x40023840                        // enable USART3 clock
                                    ldr                r1, [r0]
                                    orr                r1, r1, #0x40800                // enable USART3 + WWDG
                                    str                r1, [r0]

                                    ldr                r4, =0x40004800                        // r4 = USART_SR
                                    add                r5, r4, 0x0c                        // r5 = USART_CR
                                    ldr                r0, [r5]
                                    bic                r0, #0x2000                                // UE = 0, disable USART first
                                    str                r0, [r5]

                                    mov                r0, #0x0008                                // TE = 1, enable tx
                                    str                r0, [r5]
                                    add                r3, r4, #0x10                        // r3 = USART_CR2
                                    mov                r0, #0
                                    str                r0, [r3]

                                    add                r3, r4, #0x08                        // r3 = USART_BRR
                                    mov                r0, #0x104                                // 30Mhz / 115200 / 16 = 16.25
                                    str                r0, [r3]

                                    ldr                r0, [r5]
                                    orr                r0, #0x2000                                // UE = 1, enable USART
                                    str                r0, [r5]

                                    add                r5, r4, #4                                // r5 = USART_DR

                                    ldr                r6, =0x40002c00                        // r6 = WWDG_CR
                                    mov                r7, #0x7f

                    dump_start:
                                    ldr                r1, =0x08000000                        // r1 = current address
                                   mov                r2, #0x10000                        // r2 = left count

                    wait_txe:
                                    ldr                r0, [r4]
                                    tst                r0, #0x80                                // test TXE
                                    beq                wait_txe

                                    str                r7, [r6]                                // reload watchdog
                                    ldrb              r0, [r1], #1                        // load current byte and output to USART3
                                    str                r0, [r5]

                    wait_tc:
                                    ldr                r0, [r4]
                                    tst                r0, #0x40                                // wait TC
                                    beq                wait_tc

                                    subs               r2, r2, 1
                                    bne                wait_txe

                                    b                   dump_start

                     finished:
                                    ldr                pc, =0x0802cf61    // jump to jlink's reset handler

代码简单直接,就不多描述了,我是用的时arm-gcc编译器,大家也许需要做做移植工作才能在别的编译器下面编译。
这里面也许唯一需要说的就是串口的波特率计算,怎么知道当前的时钟频率究竟是多少。
当然也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初始化一趟RCC,不过这样会增加许多的代码量,
我这里比较偷懒,首先假定时钟频率是16MHz,然后按照115200的波特率算出一个值来,
接着让它开始dump,然后接入一个能自动分析波特率的逻辑分析仪,逻辑分析仪能汇报一个不太准确的波特率,
没关系,用这个不太准确的波特率回推出一个不太准确的时钟频率,我这里算出来是个30.13MHz,那么显然实际的时钟就是30MHz
然后在修改成30MHz的参数实际的跑一下,顺利拿到bootloader。

拿到bootloader以后,我转为逆向jlink固件,才发现有更简单的办法读取bootloader,于是这个代码也就用处不大了。
==================================================================================
题外话,也许大家有兴趣逆向jlink的固件?我这里提供一些简单的经验。
jlink使用的时他们自己家的实时操作系统embOS作为底层,这个embOS有源代码,但是需要买,我肯定买不起,不过好在他们家提供试用版。
大家可以下载试用版然后用ida打开,即使没有源代码,但是也有头文件,这里有几个结构定义,然后还有库文件,虽然库文件也是只能分析汇编,但是库文件能看到函数名字!
这样大家能分析出很多库代码,能将上层逻辑和操作系统代码剥离开,清晰不少。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固件里面的初始化数据经过压缩,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编译器(ti家的编译器有这个压缩功能,不过我没详细看过),大家还需要一份代码来解压缩。
uint8_t const* in8 = 0x0802D2BC;
uint8_t* out8 = 0x20000008;
while(out8 < 0x20000008 + 0x814)
{
    uint32_t c  = *in8 ++;
    uint32_t a = c & 3;
    if(!a)
        a = 3 + static_cast<uint32_t>(*in8 ++);

    uint32_t b = c >> 4;
    if(b == 0x0f)
        b = 0xf + static_cast<uint32_t>(*in8 ++);

    while(-- a)
        *out8 ++ = *in8 ++;

    if(b)
    {
        uint32_t e = *in8 ++;
        uint32_t d = (c >> 2) & 0x03;
        if(d == 3)
            d = *in8 ++;

        d = (d << 8) + e;
        uint8_t* back8 = out8 - d;
        for(uint32_t j = 0; j < b + 2; j ++)
            *out8 ++ = *back8 ++;
        }
    }

也很简单的,当前这个版本,压缩之前的代码在0802D2BC,长度0x668,解开到20000008,长度0x814
解开的数据可以用ida再加载进去。方便分析。

网友:
这个也行啊,牛.

网友:
好生猛,前排围观

网友:
终于有大神出现了,以前的讨论大多都是隐晦不谈方法,这个必须顶啊,seeger要哭了,某link要更加白菜价了

网友:
还是FE指令

网友:
其实和指令是一样的。改天试试写个软件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另,bf08后面还有4个字节,也是D版没有的^_^

网友:
这个太强了。压缩数据段不需要编译器参与,可以编译出来加个壳。需要知道数据段的位置和startup的时候初始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
牛人啊,不过对高手来说这点信息足够了,对我等菜鸟来说,还是只能看看,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
牛人  分析透彻

网友:
膜拜  高人的技术贴

网友A:
stlink  V21的bootloader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link  V21的bootloader怎么弄?

转到JLINK版本,同样方法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到JLINK版本,同样方法弄。

你弄过???

网友:
V2成功提取。
V2-1没有硬件,无解

网友:
好牛掰的分析,看来ARM在代码中做了那么多重的保护确实是有原因的。

网友:
这也太牛了,这得修炼多久啊;看都很累,赞一个

网友:
牛啊,step by step 啊。

网友:
那玩意不叫压缩,就是简单的把相同的数据放一起
用的就是mdk编译器

网友:
楼主玩芯片应该也非常溜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的贴。。。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精彩的JLINK分析贴。

网友C:
真是太牛了,当时大家都是谈用木马,思路和你说的也一样,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当时不知道谁说代码有检验的,看来并没有啊,其实代码如果是有检验就不能用简单的木马来做了,segger在这里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留个漏洞

网友:
这个技术贴必须收藏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还是mark一把,呵呵。

网友D:
不知道SEGGER公司看到这帖子会是什么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SEGGER公司看到这帖子会是什么心情

9卖了这么多年,快退市了,公布了也影响不大。V10升级了,更难

网友:
这个研究得很深入啊!

网友:
不得不说,真心的佩服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不过还是收藏一下。

网友:
花这么多精力来研究,强!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看样子V10也要火了,

网友:
精彩,估计SEGGER要堵封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虽然看不太懂!

网友:
嘿,自从掉过固件之后,以后都用ST-LINK了。。

网友E:
不错不错,已经很接近我几年前的研究了。当然也有一些小错误,无伤大雅。

网友:
楼主是高手,技术杠杠的。

网友:
太精彩啦,收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已经很接近我几年前的研究了。当然也有一些小错误,无伤大雅。 ...

几个意思,少年

网友:
技术大牛,佩服

网友:
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消化

网友:
牛人,很仰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个意思,少年

哈哈,居然问Segger国内第一牛人几个意思^_^

网友:
佩服,研究透彻了

网友:
分析透彻,学习

网友F:
Bootloader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Bootloader在哪呢??

都这么清楚了,自己在动动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哈哈,居然问Segger国内第一牛人几个意思^_^

我也差点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我去,这也可以?信息量太大了,要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居然问Segger国内第一牛人几个意思^_^

你是几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也差点想问这个问题

哈哈,让你们笑话了,

网友:
不用担心V9掉固件了,有空弄弄看。

网友:
学习学习了,主要是看方法。

网友:
膜拜  高人

网友:
厉害了,高人都藏得这么深

网友:
楼主高人,还在啃着v7呢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真正的技术大牛啊

网友:
楼主,高人, 这个思路很好,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太牛了,不得不打赏一下!

网友:
这个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太牛了,当时大家都是谈用木马,思路和你说的也一样,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当时不知道谁说代码有检验的 ...

如果有校验,似乎只能通过反汇编那个DLL里的固件才能找到用什么校验算法和在什么位置校验了, 不过楼主都已经反汇编了,估计也不是事,只是工作量会很大。

网友:
你搜搜这位taoist前辈的贴吧,人家早就搞定V10了。。。 各种LINK版本似乎从来不用样品就能破出来。

网友:
只要我们的程序在判读管脚高低电平的时候没有出错,即使接下里的代码里面有问题,也没关系,因为jlink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可以修改再来过

多次反复升级固件如何做的,有手工升级命令?还是手工能改固件版本号让软件检测到新版本升级?

网友:
之前在另个论坛看到有说木马吐boot成功但是只能烧回本芯片不能烧其他芯片 有id号

网友:
神一样的膜拜你~

网友:
牛人,帮顶,我只能学习一下啊,有没有搞出来一个能用的bootloader想拿来用用,V9变砖了想重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让你们笑话了,

其实我也不认识这哥们,不过看后面的回复,应该三一个对Segger研究很深的人,论坛卧虎藏龙,到处三人才阿

网友:
牛人,,虽然看不蛮懂,,

网友:
看不懂,做过伸手党,那位大侠把bootloader的bin文件贴出来吧

网友:
分析得透彻,收藏了!

网友H: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直接读出boot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

只买D版回来直接用

网友:
楼主很厉害呀,从头看到尾,但是技术水平有限,看不太明白。

网友:
大牛我们要多顶下。

网友I:
最好上传可自动升级的固件,那才牛B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最好上传可自动升级的固件,那才牛B

最好原理图,pcb ,固件,bom 都给才牛B

网友:
哎,这得不吃不喝,蒙头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能研究到这个程度,我等浮躁,没办法了,只能等大牛D版来用了~

网友:
留着看,x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原理图,pcb ,固件,bom 都给才牛B

最好还要做好样品,免费包邮送到手上才NB

网友:
这样子D版很快又要正式出来

网友:
发重了,晕死

网友:
那位能提供个不掉固件的V8就好了,坛里一堆人的V8等着用呢,普通用用也够了

网友:
技术贴!说的很详细,研究得很透彻,学到了不少东西,感谢!

网友:
牛X,破解V9,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直接读出boot

软件在哪里

网友:
看来LZ是高人

网友:
我试了一下代码,为什么writefile会报异常...

网友:
楼主写得很精彩,没得说,赞一个!!!

网友:
STM32F205支持USB更新固件,所以使用USB手动更新也可以吧?

网友:
mark jlink v9的bootloader

网友:
太厉害了,难得一见的技术贴

网友:
顶 技术贴v9 bootloader

网友:
十分佩服,高手在民间!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顶一个

网友:
等我的盗版V9挂了的时候再回来看看

网友(2016-08-01):
大神,学习了,试着弄弄

网友J(2016-10-15):
昨天我win10的机子提示我要更新jlinkV8到v9,我傻乎乎的更新了,结果jlink两个坏了一个,另一个我给修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直接读出boot

这个是打算开放?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昨天我win10的机子提示我要更新jlinkV8到v9,我傻乎乎的更新了,结果jlink两个坏了一个,另一个我给修复好 ...

。。。V8不可能更新到V9,骚年。
V是硬件版本。。。      软件版本是那个JLINK.DLL      升级软件时候才会提示升级固件。

网友:
佩服这种刨根问底的精神

网友:
钦佩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V8不可能更新到V9,骚年。
V是硬件版本。。。      软件版本是那个JLINK.DLL      升级软件时候才 ...

哦,我的现在只要下载程序,就提示要更新升级,每次都得点否,有没有什么办法不弹出更新提示?

网友:
牛人一个,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哦,我的现在只要下载程序,就提示要更新升级,每次都得点否,有没有什么办法不弹出更新提示? ...

降低ARMJLINK软件版本差不多

网友:
高人出现,准备试试!

网友:
这么牛逼啊!膜拜!!!

网友(2016-12-26):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直接读出boot

楼主也太牛逼了

网友:
楼主太强了,膜拜一下!

网友:
帖子很详细,需要标记一下, 慢慢消化。

网友:
水平比较低, 没看懂。。

网友:
逆向工程的高手

网友:
看样子一定要留名,牛贴!!

网友:
绝对大牛,崇拜啊

网友:
收藏先,有时间看看

网友:
功力深厚啊,佩服佩服!

网友(2017-02-15):
精彩的JLINK分析! 谢谢分享 !

网友:
非常精彩,非常深入!

网友:
大神出现了

网友:
感谢分享,真是大神!

网友:
牛人,虽然看不懂,但感觉好厉害.

网友:
这个太牛的~估计分分钟就能破解我的设计~

网友:
chen ming hao?搞出来了啊,你还专门花60块注册个号来分享,赞!

网友:
学习一下里面的精髓

网友(2017-04-22):
大神级别

网友:
膜拜膜拜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厉害,再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分析得透彻,牛!

网友L(2017-06-27):
话说有没有哪位热心人能给我pm个bootloader, 拯救一下我"一键升级"的j-link

自从3年前发帖读固件失败后就成这样了.......按钮选boot0然后用st的dfu来烧

网友:
这个太牛了!好好学习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话说有没有哪位热心人能给我pm个bootloader, 拯救一下我"一键升级"的j-link

自从3年前发帖读固件 ...

试试这个

网友L:
多谢了,终于又满血复活了
倒腾了一下,里面的序列号好像被黑名单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多谢了,终于又满血复活了
倒腾了一下,里面的序列号好像被黑名单了,换一个就好了 ...

新版本的软件会提示  6.14以前的版本不会提示  是不是现在随便改序列号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多谢了,终于又满血复活了
倒腾了一下,里面的序列号好像被黑名单了,换一个就好了 ...

这个改序列号和V8一样的,随便改,里面不会检验是否正确

网友:
技术大牛,膜拜中

网友M:
特别花了两天,去试验楼主的分析原理,结果确认楼主位的分析是正常的。
读出来的Bootloader和177楼是一致的。

网友:
楼主精神,我们要好好学习。

网友:
太高调了。。。
Se99er公司做了个手脚,现在用CMD_READ_EMU_MEM命令读FW比以前麻烦多了。。。。。。

网友:
得陇望蜀

现在就等寨上的JLINK V10 出来了

话说V10 应该不会用GPIO模拟UART 这么低级的了吧?

如果能出 JLINK Utra+ 就更好了

网友N(2017-07-27):
引用 网友M:
特别花了两天,去试验楼主的分析原理,结果确认楼主位的分析是正常的。
读出来的Bootloader和177楼是一致的 ...

哈哈,请教村子,这个如果改SN号,是不是有什么讲究,还是随便填个数即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哈,请教村子,这个如果改SN号,是不是有什么讲究,还是随便填个数即可呢?

随便都行,建议用年月日,方便好记。

网友I:
117楼的提供的文件,烧写后可以自动升级,但是为何会弹出 "The Connected J-Link defective..."

网友:
是177楼,笔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117楼的提供的文件,烧写后可以自动升级,但是为何会弹出 "The Connected J-Link defective..." ...

是不是需要改序列号?

网友:
虽然看不懂,留一下 。以后 慢慢研究。

网友:
序列号改了也一样

网友:
根据楼主的思路,写了段代码,确实可以读出bootloader

//gcc usb.c `pkg-config libusb-1.0 --libs --cflags` -o usb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select.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libusb.h>

#define EP_DATA_IN        (0x3|LIBUSB_ENDPOINT_IN)
#define EP_DATA_OUT       (0x3|LIBUSB_ENDPOINT_OUT)

static struct libusb_device_handle *devh = NULL;
static struct libusb_transfer *recv_bulk_transfer = NULL;

bool jlinkSendCommand(  void const* commandBuffer, uint32_t commandLength, void* resultBuffer, uint32_t resultHeaderLength)
{
    int transferred, r;
    r = libusb_bulk_transfer(devh, EP_DATA_OUT, commandBuffer, commandLength, &transferred, 200);
     // if(!WriteFile( commandBuffer, commandLength, nullptr, nullptr))
     //    return false;

    if(!resultHeaderLength)
        return true;

    // return !!ReadFile( resultBuffer, resultHeaderLength, nullptr, nullptr);
    return 0==libusb_bulk_transfer(devh, EP_DATA_IN, resultBuffer, resultHeaderLength, &transferred, 200);
}

bool jlinkContinueReadResult(void* resultBuffer, uint32_t resultLength)
{
    int transferred, r;
    // return !!ReadFile( resultBuffer, resultLength, nullptr, nullptr);
    return 0==libusb_bulk_transfer(devh, EP_DATA_IN, resultBuffer, resultLength, &transferred, 200);
}
bool jlinkCommandReadFirmwareVersion(void* dataBuffer)
{
    uint8_t commandBuffer[1] = {0x01};
    uint16_t leftLength = 0;
    if(!jlinkSendCommand(  commandBuffer, sizeof(commandBuffer), &leftLength, sizeof(leftLength)))
                return false;

    return jlinkContinueReadResult( dataBuffer, leftLength);
}
bool jlinkCommandReadEmulatorMemory(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length, void* dataBuffer)
{
    uint8_t commandBuffer[9] =
    {
         0xfe,
         (uint8_t)(address), (uint8_t)(address >> 8), (uint8_t)(address >> 16), (uint8_t)(address >> 24),
         (uint8_t)(length), (uint8_t)(length >> 8), (uint8_t)(length >> 16), (uint8_t)(length >> 24),
    };

    return jlinkSendCommand(  commandBuffer, sizeof(commandBuffer), dataBuffer, length);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 = 1;

    r = libusb_init(NULL);
    if (r < 0) {
        fprintf(stderr, "failed to initialise libusb\n");
        exit(1);
    }

    devh = libusb_open_device_with_vid_pid(NULL, 0x1366, 0x0105);
    if (devh == NULL) {
        fprintf(stderr, "Could not find/open device\n");
        goto out;
    }

    r = libusb_claim_interface(devh, 2);
    if (r < 0) {
        fprintf(stderr, "usb_claim_interface error %d\n", r);
        goto out;
    }
    printf("claimed interface\n");

    char version[128];
    bool ret = jlinkCommandReadFirmwareVersion(version);
    printf("ver[%d] %s\n", ret, version);

    uint8_t bootloader[0xb700] = {0};
    ret = jlinkCommandReadEmulatorMemory( 0x08000000, sizeof(bootloader), bootloader);
    printf("read[%d]\n", ret);

    FILE* fBld = fopen("bootloader.bin", "wb");
    fwrite(bootloader, 1, sizeof(bootloader), fBld);
    fclose(fBld);

out_release:
    libusb_release_interface(devh, 2);
out:
    libusb_close(devh);
    libusb_exit(NULL);
    return r >= 0 ? r : -r;
}

网友:
666, 这都行

网友O(2017-09-01):
第一种方法好像现在不行了,用了194楼的代码,jlinkCommandReadFirmwareVersion()读固件版本没问题,但jlinkCommandReadEmulatorMemory只返回了32个0x00,然后就Jlink就重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O:
第一种方法好像现在不行了,用了194楼的代码,jlinkCommandReadFirmwareVersion()读固件版本没问题,但jlin ...

由于大家的高调,此命令已经需要用开关开启才可以使用,而且还加了扰码,以后将再无直接见到固件的机会了……
当然,降版本大法还是有效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由于大家的高调,此命令已经需要用开关开启才可以使用,而且还加了扰码,以后将再无直接见到固件的机会了 ...

感谢提示,花了一天时间终于找到开关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谢提示,花了一天时间终于找到开关读出来了

分享下嘛

网友O:
我的都是论坛DIY的那种需要手动升级的~~~
然后发现真相在177楼!!!
然后又按194楼的思路把它重新读出来一遍……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的都是论坛DIY的那种需要手动升级的~~~
然后发现真相在177楼!!!
然后又按194楼的思路把它重新读 ...

如何 打开开关读 啊 ?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如何 打开开关读 啊 ?

先使用CMD_SET_EMU_OPTION写入一个KEY,KEY不为0的话就能通过CMD_READ_EMU_MEM读出,读出的数据经过这个KEY作了极为简单的加密
具体细节还请自行看反汇编……

PS  嫌麻烦的话可以使用降级大法,降成低版本后就可以直接读出,降级方法官方手册里有。我是闲着蛋疼才这么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先使用CMD_SET_EMU_OPTION写入一个KEY,KEY不为0的话就能通过CMD_READ_EMU_MEM读出,读出的数据经过这个 ...

懂了,谢谢,感谢分享

网友:
好生猛,向技术牛人致敬

网友:
不明觉厉,这个过程好像涉及到了不少知识点,顶顶顶

网友(2017-10-05):
高手,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我的都是论坛DIY的那种需要手动升级的~~~
然后发现真相在177楼!!!
然后又按194楼的思路把它重新读 ...

但是现在要提示:the connectde jlink is defective
改序列号也不行。有什么办法么?弹出这提示,老烦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但是现在要提示:the connectde jlink is defective
改序列号也不行。有什么办法么?弹出这提示,老烦人 ...

其实1楼说的已经很明白了,真相是——177楼给出的,除了真正的bootloader,还包含有ots和config……

网友:
膜拜!

再次膜拜!

网友(2017-11-10):
膜拜一下,一直用的不能升级的,试试能不能搞出能升级的

网友(2018-02-14):
引用 网友O:
先使用CMD_SET_EMU_OPTION写入一个KEY,KEY不为0的话就能通过CMD_READ_EMU_MEM读出,读出的数据经过这个 ...

测试时发现调用CMD_SET_EMU_OPTION就重启了,jlink v9和jlink ob都这样。。。

网友K:
还没人卖山上v10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没人卖山上v10

Taobao上已经有了285,一个,看EdU的时候看到的

网友:
PRO都有卖的了~1599RMB

网友:
牛,暂时没看懂,收藏了,谢谢

网友R(2018-05-11):
楼主,不行呀,现在这种方式做不到了,有问题了,好像被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不行呀,现在这种方式做不到了,有问题了,好像被限制了

软件版本降到V600,新版本封了

网友:
楼主,能否加个QQ呀, 想讨论一下jlink的API的问题,qq:2478278759

网友:
膜拜~ 高人啊!

网友(2019-01-26):
收藏一下。高手。。。

网友:
这个才叫玩转了!!!!

网友(2019-09-19):
牛人,分析的很深刻

网友(2020-03-22):
牛掰轰天的

网友(2020-09-19):
自己尝试用libusb没读出,用楼主的方法读出来了,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