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基于FPGA的mipi接口的驱动代码

楼主(2016-06-26):
现在Altera家的MAX10 芯片支持差分输出。我看到有一款开发板的原理图上有一个mipi接口就是直接接到MAX10引脚上(好像还有上下拉还是分压用的电阻,但是是没有接电平转换芯片或者解码芯片的)。但是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用FPGA直接解读MIPI摄像头信号的。不知道这样是不可行呢?还是什么原因大家都没有搞?

网友A:
搞2个普通IO,1对LVDS接口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不过要CSI控制器,要买的噢! NX的话自己写个也可以。我们用xilinx的fpga做过csi 的TX端,模拟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2个普通IO,1对LVDS接口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不过要CSI控制器,要买的噢! NX的话自己写个也可以。我们用 ...

如果做过模拟摄像头的话,那做接收岂不是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