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能做局部加厚的钢网吗?

楼主(2016-06-26):
问下嘉立创能做局部加厚的钢网吗?

网友:
楼主,你好!
嘉立创钢网加工工艺都是全激光切割开孔,暂时无法做到局部加厚,建议你问问,能做蚀刻工艺的厂家!

网友:
想想都是不可能啦

网友A:
可以做只要你愿意出钱这种钢网估计是普通钢网的几千倍的价格,要想针对性的对某处印多点锡,可以将此处的孔开大些,或者用厚的钢网,将不需要印多锡的地方孔开小些

网友:
局部加厚,一般都没有这样用啊。需要定制的除非量很大,否则价格就很贵了。还是想想其他方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只要你愿意出钱这种钢网估计是普通钢网的几千倍的价格,要想针对性的对某处印多点锡,可以将 ...

很多网板厂都能弄阶梯钢网了。
我们的外协厂开普通钢网和阶梯钢网价格一样。

网友:
局部加厚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控制上锡量的话更改开孔大小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只要你愿意出钱这种钢网估计是普通钢网的几千倍的价格,要想针对性的对某处印多点锡,可以将 ...

只比普通的贵一两倍而已,我经常用变厚度钢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多网板厂都能弄阶梯钢网了。
我们的外协厂开普通钢网和阶梯钢网价格一样。 ...

普通钢网和阶梯钢网一个价
这个价格太黑了。普通钢网都按阶梯钢网收费。

不过也正常,10年前没有嘉立创钢网,工厂做一张激光钢网收我150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比普通的贵一两倍而已,我经常用变厚度钢网的

你说的是整张钢网从薄变厚,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局部加厚怎么实现的 刮时候也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整张钢网从薄变厚,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就是局部加厚,比如GPRS模块所在的这一小块加厚,别处仍然是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普通钢网和阶梯钢网一个价
这个价格太黑了。普通钢网都按阶梯钢网收费。

貌似跟我们的报价也就300上下的样子。
我们板子比较奇葩,小到0201元件,大到1210元件都有。不搞阶梯钢网,要么锡量过少,要么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跟我们的报价也就300上下的样子。
我们板子比较奇葩,小到0201元件,大到1210元件都有。不搞阶梯钢网 ...

是啊,阶梯钢网还是很有用的。
一边是引脚非常大的LGA模块,一边是0.5间距的单片机,不用阶梯钢网就不可能让LGA模块的焊点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