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软件调试模式下有没有观察串口的窗口?

楼主(2016-06-26):
如图,我查看了很多菜单,发现没有串口工具。这样我想要进行软件仿真调试的时候,printf()的数据就看不到了
求助大家~有什么办法能看到这个printf数据吗?

网友:
terminal io 就是

楼主:
谢谢大哥,果然是啊。
还在努力,想让 MQX系统里面的 printf("Hello World\n");  能打印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果然是啊。
还在努力,想让 MQX系统里面的 printf("Hello World\n");  能打印出来 ...

听说MQX以后不支持了,你还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MQX以后不支持了,你还敢用?

哇塞,大哥您居然光临
前几天一直在看你的帖子呢~
没办法啊,公司用的就是MQX啊,为了拿工资啊 ,还在试用期呢。
NXP网站我看到新版本要收费啊,也没说不用啊,求指教。
公司用的也是老版本了,不支持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塞,大哥您居然光临
前几天一直在看你的帖子呢~
没办法啊,公司用的就是MQX啊,为了拿工资啊{: ...

本来支持力度也不大,我也一直在用,磕磕绊绊的,用起来还行,我主要是用到文件系统跟usb,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支持力度也不大,我也一直在用,磕磕绊绊的,用起来还行,我主要是用到文件系统跟usb,感觉还行{:tit ...

文件系统我也没接触过,有点好奇...是不是用来读取SD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系统我也没接触过,有点好奇...是不是用来读取SD卡的?

不只是SD卡,只要可以存储的,都可以支持,换个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