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X-G7020 GPS搜星不稳定!

楼主(2016-06-26):
UBX-G7020 搜星不稳定。经查与壳没有关系,是板子问题。我现在板子上有2.4G发射。一开始以为是2.4G杂波干扰。但是断开2.4G电源。还是搜星不稳定。想问下UBX-G7020对电源要求很高吗?影响GPS搜星不稳定的原因会有哪些呢?(搜星可以最高搜到12颗,但是会往下掉到6颗左右。不会直接掉到0)

网友A:
之前遇到一个GPS模块测试搜星不稳定,后来发现是晶振导致。当时我是在阴天测试全部正常,一到晴天测试就各种丢星,原来是晴天时,阳光有时直射有时被云遮住,导致晶振温度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一个GPS模块测试搜星不稳定,后来发现是晶振导致。当时我是在阴天测试全部正常,一到晴天测试就各 ...

GPS放在另外的平台是正常的额,这个是新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放在另外的平台是正常的额,这个是新设计的!

嗯,那时候我测的也是新设计的板,还是那种DEMO板,阳光直接就照在板上了,后来用纸盒遮住板子,再测试好一些。
2.4G的干扰没试出来过,一般最多是WIFI和遥控会干扰,不过常常都是放一起,也没见到有这么大的影响的。
还有就是天线了,感觉天线再差劲也不至于这样,以前试过拿截焊锡丝都能搜到8颗星(单模),就是信号强度不太稳定,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时候我测的也是新设计的板,还是那种DEMO板,阳光直接就照在板上了,后来用纸盒遮住板子,再测试好 ...

找到原因了,MCU倍频了一个1559MHz频率干扰引起的。将MCU用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8-04-19):
不错,学习了,我现在也是遇到没发定位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的板子也有这个问题,7020搜星能力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