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v7670窗口显示异常

楼主(2016-06-27):
在320X240的液晶上显示qvga,一切正常。打算让摄像头显示在窗口280X200,怎么都是错位。
void OV_HW(unsigned int  hstart, unsigned int hstop, unsigned int vstart, unsigned int vstop)
{
    uint8_t v;
    OV7670_WriteReg(0x17, (hstart >> 3) & 0xff); //HSTART
    OV7670_WriteReg(0x18, (hstop >> 3) & 0xff); //HSTOP
    OV7670_ReadReg(0x32,&v);
    v = (v & 0xc0) | ((hstop & 0x7) << 3) | (hstart & 0x7);
    OV7670_WriteReg(0x32, v); //HREF

    OV7670_WriteReg(0x19, (vstart >> 2) & 0xff); //VSTART 开始高8位
    OV7670_WriteReg(0x1a, (vstop >> 2) & 0xff); //VSTOP        结束高8位
     OV7670_ReadReg(0x03,&v );
    v = (v & 0xf0) | ((vstop & 0x3) << 2) | (vstart & 0x3);
   OV7670_WriteReg(0x03, v); //VREF
    OV7670_WriteReg(0x11, 0x00);
}

网友:
没用过摄像头,但是我觉得这种摄像头输出的分辨率难道不是一些固定的值?你要适应屏幕是不是该自己做个缩放?

网友A:
给个参考,亲测可用

//输出窗口设置
void OV7670_config_window(u16 startx,u16 starty,u16 width,u16 height)
{
    u16 endx=(startx+width)%784;   //QVGA输出的话改成 u16 endx=(startx+width*2)%784;
    u16 endy=(starty+height);            // u16 endy=(starty+height*2);

     u8 x_reg,y_reg;
     u8 state,temp;
     state=ov7660_read_reg(0x32,&x_reg);
    x_reg&=0xC0;
    state=ov7660_read_reg(0x03,&y_reg);
    y_reg&=0xF0;

    //HREF
    temp=x_reg|((endx&0x7)<<3)|(startx&0x7);
    state=ov7670_write_reg(0x32,temp);
    temp=(startx&0x7F8)>>3;
     state=ov7670_write_reg(0x17,temp);
     temp=(endx&0x7F8)>>3;
      state=ov7670_write_reg(0x18,temp);

    //VREF
     temp=y_reg|((endy&0x3)<<2)|(starty&0x3);
     state=ov7670_write_reg(0x03,temp);
     temp=(starty&0x3FC)>>2;
    state=ov7670_write_reg(0x19,temp);
     temp=(endy&0x3FC)>>2;
     state=ov7670_write_reg(0x1A,temp);
}

楼主:
谢谢,我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参考,亲测可用

奇怪,我咋调用你函数,比如设置成OV7670_config_window(0, 0,240,120);显示还是异常,你是QVGA吗?你实际测试是怎么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我咋调用你函数,比如设置成OV7670_config_window(0, 0,240,120);显示还是异常,你是QVGA吗?你实 ...

忘记说了,OV7670_config_window函数的前两个参数是固定的,比如你要设置160x120大小的画面,参数是这样的,OV7670_config_window(184,10,160,120);
还有一个就是LCD开窗的大小也要设置成160x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OV7670_config_window函数的前两个参数是固定的,比如你要设置160x120大小的画面,参数是这样 ...

  OV7670_config_window(184,10,260,220);显示切是260X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OV7670_config_window函数的前两个参数是固定的,比如你要设置160x120大小的画面,参数是这样 ...

你好,设置160X120画面,为何显示是160X60两个画面叠加,你那也会这样吗,我现在是OV7670_config_window(184,10,160,240);才能正常显示160X120,另外为和起始地址是184和10,为何不能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设置160X120画面,为何显示是160X60两个画面叠加,你那也会这样吗,我现在是OV7670_config_window(1 ...

这个184 和10 是别人从linux下移植过来的,还有,这个窗口设置函数在我这是正常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84 和10 是别人从linux下移植过来的,还有,这个窗口设置函数在我这是正常的呀。 ...

我这边测试很奇怪,窗口跟我摄像头主频有关,设置主频高,窗口多一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测试很奇怪,窗口跟我摄像头主频有关,设置主频高,窗口多一倍

我这Camera的PLCK是2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Camera的PLCK是24MHz

方便把你寄存器设置共享一下吗,我现在还一个很奇怪现象,是主频24M,显示变暗了很多,窗口要在4M下才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把你寄存器设置共享一下吗,我现在还一个很奇怪现象,是主频24M,显示变暗了很多,窗口要在4M下才显 ...

我把整个工程上传过来,你打开找找

网友(2017-05-09):
OV7670输出160*120可以了吗?

楼主:
没调过这个

网友:
楼主,你的280*200调试出来了吗?就修改下开窗大小就可以吗?

网友:
我这设置成160*120后,画面分成了好几部分。

楼主:
窗口不好改,没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