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技 不是巧, 有时候真的应该加倒角.

楼主(2016-06-27):
加上一个倒角 ,彻底避免流水线  "卡壳".  当然还有其他好处....

//那年,一位老工程师指着我说: "再不加倒角 ,  我开了你", 这句话我要记一辈子了.

网友:
这个是流水线的接驳位置吧,
一个老油条,积累的生产经验,非常有价值的,
还有波峰焊链爪 抓坏元件等等,都是一些生产中的小经验,没有管理过生产,不会知道的

网友A:
工艺边外面加个凸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边外面加个凸起的?

是  "倒角"  !

网友:
没看懂做什么用的

网友:
工艺边都是用圆角的

网友B:
“圆的加方的”,,会被 挨炮 (苹果公司)收专利费滴,,,,

网友:
这要根据实际产品来定的、 板子大又不影响安装的话最好是圆角

网友:
很好,,,直角容易受伤

网友:
机械出身的我,表示第一张板子就开始加倒圆角了。。。

网友:
板子都是圆角,还不怕伤手

网友:
以前公司的layout,因为这事儿没少让我收拾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要量产的板子,板边最少留出3mm禁止放贴片件

网友:
有一次刚穿了新条裤子,PCB从手上滑落,掉在裤子上就是一个L角,腿也流血了,那个裤子600多,只穿了一个小时,也是PCB没有倒角。

网友C:
以前都是怕PCB板厂倒角做起来麻烦,都画成直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的加方的”,,会被 挨炮 (苹果公司)收专利费滴,,,, ...

可以倒45度斜角。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很重要的设计经验,深有体会,细节真的很重要!

网友:
恩 以前做成圆的,后来觉得没有用,就都直角了。听楼主的话,以后是圆角

网友D:
没看懂楼主的图示

网友:
之前还真的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以后倒角是必须了

网友:
那个是工艺边倒角,有没有必要板子倒角啊,会加收费用吗

网友:
我没明白什么意思,有没有人指点下?

网友E:
直角就是一把尖刀啊,分分钟能伤到自己。我一般加那种45度的,怕圆形倒角PCB厂加工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楼主的图示

必须看不懂啊,因为LZ已经被老工程师开掉了!……

LZ一直在说倒角,然而图片指示的则是圆角,这叫图不对文,仅供参考。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都是怕PCB板厂倒角做起来麻烦,都画成直角了

有过同样的想法,再有就是拼板的板子,还能使用倒角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必须看不懂啊,因为LZ已经被老工程师开掉了!……

LZ一直在说倒角,然而图片指示的则是圆角,这叫图不对 ...

楼主图上的V-cut扭断就是直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图上的V-cut扭断就是直角了

原来是这个么个倒角啊!但是他图上的箭头明明指向圆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角就是一把尖刀啊,分分钟能伤到自己。我一般加那种45度的,怕圆形倒角PCB厂加工麻烦 ...

说实话,还真不麻烦

网友:
我是机械出身,啥都倒角

网友:
这个其实叫倒圆

网友:
其实这个叫倒圆角,用倒角也是可以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
你们的图不是机械设计给的吗

网友:
一直以来都必加倒角  不论板子大与小

网友:
protel 加个园角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