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力计是否能够让四轴的姿态...

楼主(2016-06-27):
请问实现过四轴飞行器的朋友,陀螺仪+加速度计+磁力计能不能做到四轴的姿态不漂移,如果能大家怎么解决磁力计对磁场敏感的问题的,如果不能大家是怎么稳定四轴的姿态的?
还有就是如果不使用磁力计,是不是对于航向角就只有陀螺仪提过数据了(加速度计不提供航向角信息),而又由于陀螺仪有漂移会使得四轴航向角漂移(体现为原地旋转)?

本人純新手,看了一些资料,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的。希望大家能够解惑,谢谢!

网友A:
航向角可以让电机固定在某个位置,如果有位置传感器的话(磁编码器,电位器等),做成一个可设的变量,通信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向角可以让电机固定在某个位置,如果有位置传感器的话(磁编码器,电位器等),做成一个可设的变量,通信 ...

这里说的四轴,是完全自主的哈,不带遥控的。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对的,这三个传感器可以做到姿态不漂移,不用地磁航向角会漂。
地磁的干扰我知道的方法是远离大电流的元件和线路,加滤波后和陀螺仪融合,另外就是到一个新环境做地磁校准。

网友C:
你说的传感器,现在的四轴上都有(一两百的除外),可还是做不到不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对的,这三个传感器可以做到姿态不漂移,不用地磁航向角会漂。
地磁的干扰我知道的方法是远离大 ...

受教了,目前感觉磁力计的问题不好解决。如果不用磁力计有替代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传感器,现在的四轴上都有(一两百的除外),可还是做不到不漂移。

低价传感器的精度不够。6050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目前感觉磁力计的问题不好解决。如果不用磁力计有替代的方案吗? ...

有,用视觉定位的方式可以做到锁头和定位,但实现起来难度大成本高,还受光线影响,所以基本没人用。
其他的替代方案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价传感器的精度不够。6050可以不。

没用过这颗芯片,估计做不到。这颗芯片和ST的LSM3DS3以及博世的160基本是同一级别的,陀螺仪和加速度及,磁场传感器在静止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噪声和误差输出,必须考算法来消除。这些不可避免的带来飘逸。

网友D:
加GPS或者光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GPS或者光流传感器。

GPS不是只能用于定位吗?为什么可以用来测航向?

网友:
测量惯性空间的角度或角速率只能用陀螺,但陀螺仪肯定有漂移存在,于是只能外加信息来修正漂移累计误差。滚动和俯仰轴,可以用加速度计测重力分量来纠偏(按飞机姿态定义),而航向角无法用加速度计信息,所以廉价方法只能用地磁传感器来纠偏了。更好的其他方法肯定有,的是肯定不是廉价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S不是只能用于定位吗?为什么可以用来测航向?

飞起来有速度了就可以用gps得到航向了,很多接收机都能直接输出航向的,只不过这个数值在悬停的时候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起来有速度了就可以用gps得到航向了,很多接收机都能直接输出航向的,只不过这个数值在悬停的时候不准 ...

哦,懂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