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AN总线以及协议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27):
之前没用过CAN总线,请问这个总线能不能自定义协议,比如发送 "@hello#" 这类格式
一般CAN常用的协议是什么?

用的芯片LPC1756

网友A:
CAN总线数据帧只有8字节,可以做多帧连续,一般是用作测控或运动控制类通讯
常用的协议也是看行业需要的,比如CANOpen,Hilon A/B,周立功的iCAN,SDS等等

网友B:
兄弟,CAN只是规定了最基本的物理层通信,即你一次最大可以发送8个字节长度的数据,
但是你可以拆帧呀。
把你需要的数据拆开以8字节为单位,进行传输,另一端接收到后再合并起来就可以了。
应用层协议你自己随便定。
你可以充分利用那11位或28位的标识ID位,总帧号,当前帧号,。。。。
这样来,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借鉴下canopen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CAN只是规定了最基本的物理层通信,即你一次最大可以发送8个字节长度的数据,
但是你可以拆帧呀。
把 ...

恩,实现了功能,谢谢了,之前没用过CAN 以为能随意发送字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数据帧只有8字节,可以做多帧连续,一般是用作测控或运动控制类通讯
常用的协议也是看行业需要的, ...

...实现了功能,以为可以随意发送呢,原来每次只能发8字节,哈哈。。。

网友(2016-09-22):
可以看看SAEJ1939传输协议

网友:
三楼回答全面

网友(2016-10-31):
用Canbus传这些东西比较不实际,他出身本来就不适合传大量资料的,当然你想要也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