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怎么实现按指定键停止自动引导,进入命令行界面

楼主(2016-06-28):
uboot默认是在规定时间内按任意键进入命令行界面,停止自动引导。现在要改为按指定键(譬如“admin”),谷歌了一下,都是在main.c中添加如下代码:

#define CONFIG_AUTOBOOT_KEYED 1
#define CONFIG_AUTOBOOT_PROMPT "Press SPACE to abort Autoboot ...\n"
#define CONFIG_AUTOBOOT_DELAY_STR "d"
#define CONFIG_AUTOBOOT_STOP_STR " "    /*space*/

我按照该方法做了一遍,发现根本就不行。
小弟刚接触uboot,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define CONFIG_AUTOBOOT_STOP_STR " "    /*space*/
不是改这个地方吗?再把上面提示的语句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