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压口是用什么工具压出来的?

楼主(2016-06-28):
上图先

在传感器凹陷下去的那个的地方用什么工具压的啊?

网友:
见过别人用车床的卡盘加紧主体,用钝了的铜管切刀在上边压出来的。

网友:
有钳子吧?

网友:
也有疑问,打车同问!

网友:
手动、自动冲床+上、下模。
车床+用一个或者三个轴承做缩口工具。

网友:
见过一种工具,有三个圆形的滚轮刀片,插进去夹紧滚几下

网友A:
还可以用管子割刀来把割轮磨成圆角来用,本身常用于切割冰箱、空调用的铜管和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管子割刀来把割轮磨成圆角来用,本身常用于切割冰箱、空调用的铜管和铝管。

你这个工具加工很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工具加工很慢的!

就想说你一句:网页给你辛苦找的图,你不先感谢一下,还说这样速度慢,你在前面说过要求速度多快吗?谁知道你是DIY还是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工具加工很慢的!

你又没有说数量,适合做几个样品。

网友:
  要快速大批量生产,上冲压机+模具;;少量用样品,7楼图方案,即可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传感器卖,也不贵,就别费劲自己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想说你一句:网页给你辛苦找的图,你不先感谢一下,还说这样速度慢,你在前面说过要求速度多快吗?谁知 ...

想起切管器可以改装成加工这种的工具,就找出来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