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 电流环在做PID调节时的目标电流是如何得到的?

楼主(2016-06-28):
    速度环调整后是如何得到此时应该对应的电流大小即电流PID的目标电流?谢谢!

楼主:
难道是经验值吗?

网友A:
速度环出来的就是电流环的目标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环出来的就是电流环的目标值啊。

   速度环出来的是PWM占空比呀。TIM1->CCR1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环出来的是PWM占空比呀。TIM1->CCR1

那你电流环输出又是什么呢?还应该是占空比吧,那两个占空比到底听速度环的还是电流环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度环出来的是PWM占空比呀。TIM1->CCR1

既然你可以把速度环的输出标定位占空比,那也也可以标定成电流环的给定啊。 速度环输出最大值对应允许的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可以把速度环的输出标定位占空比,那也也可以标定成电流环的给定啊。 速度环输出最大值对应允许的 ...

速度环输出最大值对应允许的的最大电流--------也就是说把速度环给定的PWM占空比按最大电流比量化为目标电流然后与当前电流PID 求出电流环的PWM占空比。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谢谢大家,理解大家的意思了,就是速度环输出的值只是一个中间值,是什么并不重要!

网友C:
速度环是外环,速度环PID的输出,是电流环的给定;电流环是内环,经过PID调节后输出Iq值,然后再把依据Iq值的大小,对应到PWM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环是外环,速度环PID的输出,是电流环的给定;电流环是内环,经过PID调节后输出Iq值,然后再把依据Iq值 ...

谢谢,由于采样的电流变化太大,我现在只用速度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