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BLE学习心得(一):如何在使用CYPRESS BLE中的SFLash

楼主(2016-06-28):
一、前言
        CYPRESS的PSOC BLE和PROC BLE芯片内部有个512Bytes的SFLash,用于保存用户指定的数据,接下来分享下如何对该区域进行读写。
二、SFLASH的内部结构

从上图可以看出,SFLASH共有4行,每行128Bytes,其中第0行的前6个字节是存放BLE的MAC地址用的,用户不能修改否则MAC地址就会被篡改了。同时,SFLASH地址从0x0FFF F200~0x0FFF F380.

三、写SFLASH的关键代码实现
        根据《cy_boot Component v5.30》手册的第8章所说,写SFLASH都是一次性写入128Bytes数据,不能一个Bytes一个Bytes地写入SFlash,但是我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一行可以在SFLASH地址范围指定的地方写入数据,代码如下:
1、使用到的宏定义:
/*****************************************************
*                  Enums and macros
*****************************************************/
#define SWITCH_PRESSED                  (0u)   /* Active low user switch on BLE Pioneer kit */
#define USER_SFLASH_ROW_SIZE            (128u) /* SFlash row size for 128KB flash BLE device. For other PSoC 4 BLE devices
                                                * with higher flash size, this example project might need some modification.
                                                * Please check the device datasheet and TRM before using this code on non 128KB
                                                * flash devices */
#define SFLASH_STARTING_VALUE           (0x00) /* Starting value to be stored in user SFlash to demonstrate SFlash write API */
#define USER_SFLASH_ROWS                (4u)   /* Total number of user SFlash rows supported by the device */
#define USER_SFLASH_BASE_ADDRESS        (0x0FFFF200u) /* Starting address of user SFlash row for 128KB PSoC 4 BLE device */

#define LOAD_FLASH                                         0x80000004
#define WRITE_USER_SFLASH_ROW                 0x80000018
#define USER_SFLASH_WRITE_SUCCESSFUL     0xA0000000
2、关键代码的实现:
/*******************************************************************************
* Function Name: WriteUserSFlashRow
********************************************************************************
* Summary:
*        This routine calls the PSoC 4 BLE device supervisory ROM APIs to update
* the user configuration area of Supervisory Flash (SFlash).
*
* Parameters:
*  userRowNUmber - User config SFlash row number to which data is to be written
*  dataPointer - Pointer to the data to be written. This API writes one row of
*                user config SFlash row at a time.
*
* Return:
*  uint32 - state of the user config SFlash write operation.
*
*******************************************************************************/
#if defined (__GNUC__)
#pragma GCC optimize ("O0")
#endif /* End of #if defined (__GNUC__) */
uint32 WriteUserSFlashRow(uint8 userRowNUmber, uint32 *dataPointer,uint8_t datalength,uint8_t address)
{
    uint8 localCount;
        volatile uint32 retValue=0;
//        volatile uint32 cmdDataBuffer[(CY_FLASH_SIZEOF_ROW/4) + 2];
    volatile uint32 cmdDataBuffer[datalength+2];
        volatile uint32 reg1,reg2,reg3,reg4,reg5,reg6;

        /* Store the clock settings temporarily */
    reg1 =        CY_G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CLK_SELECT));
    reg2 =  CY_G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CLK_IMO_CONFIG));
    reg3 =  CY_G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PWR_BG_TRIM4));
    reg4 =  CY_G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PWR_BG_TRIM5));
    reg5 =  CY_G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CLK_IMO_TRIM1));
    reg6 =  CY_G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CLK_IMO_TRIM2));

        /* Initialize the clock necessary for flash programming */
        CY_SET_REG32(CYREG_CPUSS_SYSARG, 0x0000e8b6);
        CY_SET_REG32(CYREG_CPUSS_SYSREQ, 0x80000015);

        /******* Initialize SRAM parameters for the LOAD FLASH command ******/
        /* byte 3 (i.e. 00) is the Macro_select */
        /* byte 2 (i.e. 00) is the Start addr of page latch */
        /* byte 1 (i.e. d7) is the key 2  */
        /* byte 0 (i.e. b6) is the key 1  */
          cmdDataBuffer[0]=0x0000d7b6|(address<<16);
        /****** Initialize SRAM parameters for the LOAD FLASH command ******/
        /* byte 3,2 and 1 are null */
        /* byte 0 (i.e. 7F) is the number of bytes to be written */
        cmdDataBuffer[1]=0x00000000|datalength-1;
        /* Initialize the SRAM buffer with data bytes */
//    cmdDataBuffer[2] = *dataPointer;
    for(localCount = 0; localCount < datalength; localCount++)
        {
                cmdDataBuffer[localCount + 2] = dataPointer[localCount];
        }

        /* Write the following to registers to execute a LOAD FLASH bytes */
        CY_SET_REG32(CYREG_CPUSS_SYSARG, &cmdDataBuffer[0]);
        CY_SET_REG32(CYREG_CPUSS_SYSREQ, LOAD_FLASH);

    /****** Initialize SRAM parameters for the WRITE ROW command ******/
        /* byte 3 & 2 are null */
        /* byte 1 (i.e. 0xeb) is the key 2  */
        /* byte 0 (i.e. 0xb6) is the key 1  */
        cmdDataBuffer[0] = 0x0000ebb6;

        /* byte 7,6 and 5 are null */
        /* byte 4 is desired SFlash user row
         * Allowed values 0 - row 4
                          1 - row 5
                                          2 - row 6
                                          3 - row 7 */
        cmdDataBuffer[1] = (uint32) userRowNUmber;

        /* Write the following to registers to execute a WRITE USER SFlash ROW command */
        CY_SET_REG32(CYREG_CPUSS_SYSARG, &cmdDataBuffer[0]);
        CY_SET_REG32(CYREG_CPUSS_SYSREQ, WRITE_USER_SFLASH_ROW);

        /* Read back SYSARG for the result. 0xA0000000 = SUCCESS; */
        retValue = CY_GET_REG32(CYREG_CPUSS_SYSARG);

        /* Restore the clock settings after the flash programming is done */
    CY_S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CLK_SELECT),reg1);
    CY_S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CLK_IMO_CONFIG),reg2);
    CY_S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PWR_BG_TRIM4),reg3);
    CY_S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PWR_BG_TRIM5),reg4);
    CY_S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CLK_IMO_TRIM1),reg5);
    CY_SET_XTND_REG32((void CYFAR *)(CYREG_CLK_IMO_TRIM2),reg6);

        return retValue;
}
#if defined (__GNUC__)
#pragma GCC reset_options
#endif /* End of #if defined (__GNUC__) */
三、读SFLASH的内容
        直接读x0FFF F200~0x0FFF F380地址的内容即可,代码实现如下:
/*******************************************************************************
* Function Name: ReadDataFromSFlash
********************************************************************************
*
*
*
*  读取SFlash中的数据
* \param  none
* \return
*  None
*       SFlash中有506Bytes字节的用户可配置的空间
******************************************************************************/
uint8_t ReadDataFromSFlash()
{

    uint8_t FlashData=0;
    uint8_t *sflashPtr=(uint8_t *)USER_SFLASH_BASE_ADDRESS;//SFlash的首地址
    sflashPtr=sflashPtr+6;//前6字节是保存MAC地址,不能修改
    FlashData=*sflashPtr;
    return FlashData;
}

网友A:
牛逼啊,哈哈,现在原创不多了

楼主:
不客气,有啥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啊,哈哈,现在原创不多了

就是一些简单的配置,没啥的

网友B(2016-08-18):
我刚刚拿到一个这个板子,想请教下这个应用广吗?对以后发展有帮助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拿到一个这个板子,想请教下这个应用广吗?对以后发展有帮助没

看你的产品定位,适合自已产品的就有帮助,不适合就没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的产品定位,适合自已产品的就有帮助,不适合就没帮助

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是在自学,这个和STM32相比较,哪个学了更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是在自学,这个和STM32相比较,哪个学了更有用?

个人还是觉得BLE更有用一点

网友C(2016-11-06):
楼主能否写一下cy BLE 和 CC2640 nRF51822的优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写一下cy BLE 和 CC2640 nRF51822的优劣啊?

1、CY BLE的集成度比较高,集成运放,触摸,屏驱,但是CY入市比较慢,很多市场被抢占,加上CY的东西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贵,而且Nordic、TI、Dialog等在市场多年的耕耘以及工程师大多都已经习惯这些厂商的芯片了,所以用得人并不多,遇到问题发现很多时候会找不到路了,但是官方的资料还是挺多的。
2、TI的CC2640这个BLE算是废掉的一代了,flash空间太小如果代码很大的话要慎重,软件的机制使得入门难度高,得益于TI的品牌知名度,所以还是有一些人使用的,但是据我周围所认识的人及代理商的反馈,几乎是差评。只能等等看看下一代了。
3、Nordic的51822可以说抢占了BLE的很多市场份额,用得人也超级多,一方面Nordic的确是一家认真在做事的公司,另一方面这个芯片使用起来非常舒服好用且稳定,遇到问题基本上一搜索即可找到答案,即使价格可能会贵一点点,但是还是很受嵌入式工程师的青睐。

总结:优劣这个是相对来说的,只要适合自己的产品那么这个这个芯片就有优势,以下附件是是CY BLE跟其他的对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