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TP5000充电模块输出电流过低的问题?

楼主(2016-06-29):
最近想弄一个输出可达2A的锂电池充电板,在某宝上购买了一个人家制作好的TP5000充电板,回来测试了一下,给一块3000MA的聚合物锂电池充电,充电电流只有350MA,根本到不了2A,查阅 了TP5000使用手册,8脚VS与9脚BAT之间的取样电阻由两个0.1欧电阻并联组成,哪位大神用过这个芯片,帮我分析一下电流小的原因,谢谢!

网友A:
电池的内阻过大的话电流肯定上不去。

网友:
另外,如果只有一种电池的话,可以看看在电池消耗殆尽时的充电电流。或者多块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内阻过大的话电流肯定上不去。

怎么测量电池的内阻是否过大,更换了几块不同型号的电池充电电流都只有不到1A

网友:
问卖家啊

网友:
电池低电压时候,会保护电池,不给高电流的,电压到一定程度就会加电流的。

网友B:
1、确认下充电模块的输入端是几V,几A的?输入电压会影响芯片的工作效率,当然也就会影响充电电流,输入端的电流供电能力也直接限制了你充电模块能飚到的最大电流;
2、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直接测试模块输出端看是不是4.2V左右,如果不是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电压乱飘,不稳定,那就有可能芯片坏掉了,或者在输出端加个大电容看能不能稳住,另一种有可能是CS(13脚)悬空了,输出为3.6V左右,也就是磷酸铁锂充电状态,电压低电流自然小;
3、根据TP5000的规格书,限流及输出短路
TP5000内部集成多种保护,芯片输入端限流最大峰值电流3.5A,以防止电流过大引起芯片损坏。当输出端电压低于约1.2V,芯片进入短路保护模式,芯片输入电流限流为最大峰值电流的10%约350mA。电流大小随输入电压的不同有差异。

楼主:
确认收货后,某宝卖家基本不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认下充电模块的输入端是几V,几A的?输入电压会影响芯片的工作效率,当然也就会影响充电电流,输入端 ...

1.输入端是用了一个5V2.7A的手机电源充电器充电,充手机的时候可以达到2A输出电流。
2.开路时测试输出端电压有4.2V,按照你的建议并联了一个电容上去,输出电流有所提升,提升到1.3A左右,还是离2A理论值相差很远。
3.想问一下,TP5000这个芯片  我要是继续减小他的采样电阻RS的阻值,输出电流还能继续提升么?还是说只能达到2A?

网友:
引用 楼主:
1.输入端是用了一个5V2.7A的手机电源充电器充电,充手机的时候可以达到2A输出电流。
2.开路时测试输出端 ...

1、这么大的电流电阻的阻值肯定会有变大,所以电流偏低也是正常的!
2、能不能达到2A还跟布局布线,电容电感的选型还有散热也有一定关系,输入端加个大电容应该也会多少有点效果!
3、规格书里面写的是2A,大部分测试参数的输入电压是6V,不知道是不是6V输入的时候效率最高,当然应该还是有点余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