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t8自平衡电动独轮车原理图,可以驱动350w电机

楼主(2016-06-29):
自平衡电动独轮车的主芯片stm32f103rbt8;

本系统:是去年调了,后面由于忙于别的项目,将此电机学习暂停了,
锂电池16节,
驱动48v7.5A350W电机;
用DC电源(30V5A,或者60V5A 都可以)的话:供电电压需要大于24V整个驱动才可以跑起来,30v~50V都可以顺利平滑转动;

电机为自平衡独轮车电机,驱动采用上官 浮栅电压方式驱动,驱动时序采用svpwm的方式;

自平衡电动独轮车原理图.pdf,ok的

自平衡电动独轮车原理图+pdb.rar(自平衡电动独轮车原理图+pcb打包文件,是帮一个朋友维修自平衡电动独轮车主板时顺手抄板的,经过了测试是ok的,驱动电机能达到25迈,
pcb工具pads95 ,9.5PADS

我用自己写的spwm程序可以驱动,速度只能达到15迈左右,达不到25迈,想超速也不行;;
测试了可以驱动电机转动,

接下来:
1、用STM3210B-MCKIT_2.0.exe来驱动,
2、在1的基础上用STM32_FOC_SDK_4.0.0_Confidential_140630.exe来驱动;(或者FOC4.2)

楼主:
欢迎讨论

楼主:
至于驱动方法,只要用正弦波驱动的方式,然后根据hall信号进行换相即可。。。。调整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速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至于驱动方法,只要用正弦波驱动的方式,然后根据hall信号进行换相即可。。。。调整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速 ...

暂时还没有用到测电流反馈闭环控制这些。。。。

网友:
帮顶一个,要不一起弄,哈。。

网友:
只有图没有测试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