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刷电机控制,三相输出波形疑问

楼主(2016-06-29):
反电动势那部分,pwm跳变成高的时候,电压冲的很高,然后有回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就像下图红笔圈出来的那些地方

做过的前辈能说说? 这个怎么消除啊,纠结了好长时间了。电机搞了好长时间都没起色,都快没信心了。

楼主:
我顶,不要沉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你算的速度不对,输出速度跟不上实际速度造成的。

好久没做变频器了,抛砖引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你算的速度不对,输出速度跟不上实际速度造成的。

好久没做变频器了,抛砖引玉吧 ...

速度是指电机转速吗?

网友A:
就是你算出来的速度跟不上实际速度。

导致有时候电机反向充电。

现在好多知识忘记了,我猜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算出来的速度跟不上实际速度。

导致有时候电机反向充电。

好像不是这样,电机速度跟换相速度有关,而这个里是在一个换相周期内,没进行换相,所以与换相速度无关,即与计算速度无关,而此期间里转子只会加速 和匀速,不会超速,所以应该不会反向充电。

楼主:
还没解决,哎,谁能帮我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