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LINK V8检测不到NRF52832,怎么破?

楼主(2016-06-29):
求教JLINK V8检测不到NRF52832,怎么破?开始的时候,我jlink V8可以检测到NRF52832,但是折腾了几次后,就检测不到了,是JLINK V8兼容性不好吗?

网友:
V8检测不出来

网友(2016-08-13):
板子断电多试几次,用官方软件擦除整个flash

网友(2017-08-10):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A:
公司用过NRF52832,使用的也一直是V8,可以正常下载,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司用过NRF52832,使用的也一直是V8,可以正常下载,调试。

KEIL下能正常使用,就是在nRFgo Studio下找不到,怎么破,换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EIL下能正常使用,就是在nRFgo Studio下找不到,怎么破,换固件?

没用过nRFgo Studio,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既然keil能用,就在keil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nRFgo Studio,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既然keil能用,就在keil下用。

那softdevice怎么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