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搞好了,经验分享

楼主(2016-06-29):
喜欢FM听音乐和新闻,22大元买了一个别克带蓝牙的车机,音箱是2.1音箱的两个小音箱,人家不要的,效果非常好。特别分享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用。
这是整体图,线正好藏在下面,用捆扎带固定一下即可。

在ACC线和+12V线上装一个开关,不用时关掉只有待机功耗,忽略不计。如果直接断掉12V,存储的设置就没有了。

尾线没有,就地取材,用这个做了线裹一层胶布插在对应针脚,很完美

面板灯接12V即可

天线采用一根导线插在响应插孔,一点杂音都没有。

可以使用蓝牙听手机播放音乐
为了辅助散热还在后部拧了一个散热器上去。

网友:
包邮吗?不包邮就不划算了,大众车机包邮也才35而已

楼主:
我是包邮的,大众的好像还要弄一小时关机;打算接下来再套一台大众的放家里:)

网友:
以前也挻喜欢玩FM的

网友:
卧槽,凯越的车机啊。效果还是不错的,木耳觉得已经很好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包邮的,大众的好像还要弄一小时关机;打算接下来再套一台大众的放家里:) ...

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包邮的,大众的好像还要弄一小时关机;打算接下来再套一台大众的放家里:) ...

手痒,也想折腾下,,求链接,谢谢

网友A:
楼主的电源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用什么?

开关电源,我用稳压电源试了一下,音量不大时,小于1A,就找了一个12V1A的电源用上了

网友:
楼主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B:
我有个尼桑的车机,但是收音机功能就是调不出来,MP3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尼桑的车机,但是收音机功能就是调不出来,MP3正常

你看看收音机天线是不是插了,我刚开始插错位置了,一个台都没有

网友C:
用车机本身的功放音质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车机本身的功放音质不好。。

对楼主来说,够用了。

网友:
上班的路上天天听这个收音机,很不错

网友:
网上有专门的盒子,电源,音箱,天线都有。不过觉得贵没有弄,

楼主:
其实是的,如果都追求高端就不适合玩车机了,现在比普通的收音机好不知多少倍,音乐播放效果也可以
花费就是 车机+DIY时间

音响这东西坑很大的,适合自己就好;

不过打算搞个大众的机器+书架音箱放家里玩玩:),音箱还是买现成的不打算自己搞。

网友D:
你这个不能放C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能放CD?

对的,我本来就没有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