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1S的芯片阻容降压我用1M电阻做过零,导致程序异常

楼主(2016-06-29):
在IO上链接了两个5819就可以了,我记得标准的IO里面是有这两个二极管的啊,同样的电路在以前的芯片上都没有问题的
是偷工减料了吗?

楼主:
用408S也要这样用,是否也需要加两个5819呢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现在的IO端口默认有二极管吧,除了特别声明真开漏的比如ST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