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I程序如何向html网页中var变量赋值?

楼主(2016-06-29):
CGI程序运行在linux boa服务器中
index.html网页语法中有一句 var  y = Math.random(); 给y赋值一个随机数,绘制一个曲线图,我现在想将linux的ADC采样值绘制成曲线,
这句话如何才能将linux下 ADC采样值赋给y ?

网友A:
楼主还不明白什么是动态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不明白什么是动态网页

确实才接触html,求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不明白什么是动态网页

还有就是我在.html中嵌入javascript 我想赋值的变量y是位于<script>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在.html中嵌入javascript 我想赋值的变量y是位于中的

动态网页就是网页的整个HTML代码都是由程序(CGI/PHP/ASP/JSP/XXXX)生成的,无论是页面还是里面的JS脚本,所以无论你想要什么就直接写吧,类似response.println("var y = '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