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PCIE核要实现数据传输,必须要用DMA吧 ?

楼主(2016-06-30):
ALTERA的PCIE核要实现数据传输,必须要用DMA吧 ?

网友(2016-08-11):
PCI-E必须要用NIOS跑吗?

楼主:
PCI-E 不一定要用NIOS啊,NIOS只是一个cpu,只是 在fpga内部实现的, 这个 CPU可以用外扩的其他任何CPU代替啊。
而且 用了NIOS ,没必要再用PCIE了啊,直接用内部avalon总线连接就好了

网友:
对速率没要求的话可以单次读写啊

楼主:
可以不必使用DMA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必使用DMA吗 ?

看第二章,传输层,altera免费的 pcie IP开放给用户的是传输层,个人感觉有些难,花了好长时间才理解

楼主:
传输层不用搞吧,明白大概意思就行,
关键是 两端的实现要自己弄

网友(2016-11-26):
pio = program input/output模式 也可以 是DMA模式
xinlink 的应用文档 有 pio模式 的demo
ip一般提供 tlp的接口 和cfg 接口
pcie app 需要自己实现 ,可以在硬件逻辑实现 也可以在软核中实现,逻辑实现速度更快,相当于应用加速器

网友:
能发起PCIe操作的就只有CPU和DMA。

网友:
PCIE 用FPGA实现 必须难, 上位机的驱动也得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