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防水插座!

楼主(2016-06-30):
做一款产品,220V电引入,因为在户外使用,所以要考虑防水效果,想请问下有没有类似示波器、直流电源的电源连接线插座,要求是防水的,谢谢!

网友A:
最好用航空插座,带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航空插座,带防水的

我们一些地方用航插,但对这个项目来说,航插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一些地方用航插,但对这个项目来说,航插成本有点高了~

IEC的应该没有防水的,防水也想想也很贵。航空插座应该有塑料壳的,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C的应该没有防水的,防水也想想也很贵。航空插座应该有塑料壳的,便宜一点 ...

看到几款,是线的形式,想要那种能安装到壳体上的结构~

网友:
防水大有学问

网友:
航插成本有点高了~ 有问题维修成本更高,伤人更加贵。

网友B:
是必须满足插拔和防水两种要求么?如果不是,用防水尼龙头改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必须满足插拔和防水两种要求么?如果不是,用防水尼龙头改一下了

是必须满足这俩种情况,而且插座最好是图片那种公头的,还要安装到我们自己的壳体上~
我现在在想,如果安装到壳体上,那壳体和插座的连接处岂不是也要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必须满足这俩种情况,而且插座最好是图片那种公头的,还要安装到我们自己的壳体上~
我现在在想,如果安 ...

这个要求比较奇葩,估计不好实现,还有你的防水等级提一下,是水浸还是防淋水的级别

网友:
价格低的好像不带防水的

楼主:
达不到水下长期浸泡的标准,就是在室外用,防的是下雨天~

网友(2019-06-23):
大风扇已经不防水了, 风扇不改的话系统无法达到防水等级。

网友:
防水航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