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本本难道要归西了?

楼主(2016-06-30):
      hp431笔记本,现在启动不了,没有任何滴滴声,屏幕也不亮,拆开除了一下灰尘,内存条用橡皮擦了擦,

都不行,一启动就重启,BIOS也进不了,没辙了!11年买的,前不久换了根威刚4G内存条,原配金士顿2G拿掉,用了半个月都是ok的,

前两天罢工了,换回原来的内存条也不行。

      专家们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A:
有可能是主板的存储芯片数据丢了,找修电脑的重新刷一下试试。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症状相似。

网友:
主板级的维修,就是我们电工也难搞的吧, 直接淘宝买块主板最省事。

网友B:
换了吧,折腾不划算

网友C:
到百度找找看是不是这笔记本的通病,我的宏碁笔记本09年买的,前段时间突然开机就断电无法进入系统,也是自己拆开除尘,内存条网卡显卡都擦过还是不行,后来问了一个修笔记本的朋友说是一个供电芯片坏了或者CPU后面的电容坏了,后来我在网上找了下发现是这笔记本的通病,然后拿到外面修电脑的换了个电容花了160修好了。

网友D:
开机风扇转不?显卡有没有接好?看下你拆的时候是不是什么接口没插好?

网友E:
如果是不断重启也可能是硬盘有问题,N多年前我有款本本也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换了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F:
换电容:我的08年的本子.今年启动不了.一查.通病.淘宝买了几个电容换上oK

网友:
换主板比较简单直接

网友:
5年差不多了,想办法把数据弄出来,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主板的存储芯片数据丢了,找修电脑的重新刷一下试试。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症状相似。 ...

难道是BIOS固件丢了?好像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吧,折腾不划算

呵呵~~我也想换台台式机算了,不过这台也是要修好的,里面很多数据,很多软件下面的数据。

网友:
1999年的c333赛扬机都还能上qq,电源换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百度找找看是不是这笔记本的通病,我的宏碁笔记本09年买的,前段时间突然开机就断电无法进入系统,也是自 ...

嗯!是准备修。你是找外面修电脑的,还是hp的售后修的,深圳惠普售后应该搞的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风扇转不?显卡有没有接好?看下你拆的时候是不是什么接口没插好?

嗯!接口应该都插好了的,晚上再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到百度找找看是不是这笔记本的通病,我的宏碁笔记本09年买的,前段时间突然开机就断电无法进入系统,也是自 ...

我的4736ZG宏基的,就是这样,自己把那个大的电容拆了,并了几个钽电容上去解决,用着用着,毫无征兆就突然断电一样关机。已经用了好久了,都没问题
淘宝买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不断重启也可能是硬盘有问题,N多年前我有款本本也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换了个硬盘就好了 ...

是哦,换了硬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电容:我的08年的本子.今年启动不了.一查.通病.淘宝买了几个电容换上oK

牛!不知道要换哪里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4736ZG宏基的,就是这样,自己把那个大的电容拆了,并了几个钽电容上去解决,用着用着,毫无征兆就突 ...

牛!看来我也查查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五年也够本了!换吧

网友H:
用了5年, 5K买来的, 每年租金1K. 每天租金:2.7左右,  卖废品收回50,用这50打车去市场上再买一个5K的本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了5年, 5K买来的, 每年租金1K. 每天租金:2.7左右,  卖废品收回50,用这50打车去市场上再买一个5K的本本... ...

网友:
天冷天热总会有点小异常

网友:
我的宏碁,07年买的,现在依然在服役,刚换一个固态硬盘,扩了下内存,又焕发新春了

网友I:
T420,电源偶尔需要拔掉电池才能启动,夏天偶尔会热死机,才用了两年,不过买的是二手的

网友:
我的 T400  开机后 充电几秒就 不充了, 直到电量耗完
关机后能充满
充满后电池 续航还可以

不知道怎么解决? 有知道的大大没

网友:
看来还是老IBM坚挺。我一台R61有10多年了,另一台X201已经6年还是刚刚的。

仅换风扇。都没有修过。

网友:
08年买的R18还在用

网友:
现在在用的本子超5年了,看来也危险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4736ZG宏基的,就是这样,自己把那个大的电容拆了,并了几个钽电容上去解决,用着用着,毫无征兆就突 ...

嗯,一样的型号,我在淘宝没有找到330黑色的那种,黄色的钽电容听说太高了会顶键盘。自己修就便宜了10来块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T420,电源偶尔需要拔掉电池才能启动,夏天偶尔会热死机,才用了两年,不过买的是二手的 ...

您这个估计是电池有问题,然后夏天会热死就是散热问题了,清理下灰尘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准备修。你是找外面修电脑的,还是hp的售后修的,深圳惠普售后应该搞的定吧! ...

我是外面修的,问了宏碁维修点因为过了保修期要850左右,太坑了,自己淘宝没找到电容所以就拿到旁边电脑城让人修的,他也就是从废弃的主板上拆了几个小电容并起来替换原来那个1900uf的大电容。

网友:
这样只有排除法了,先用U盘启动看能不能进winPE。。。最简单排除硬盘和系统的问题。。。。然后排除CPU,主板,内存。。。

网友:
电池拔掉试试看。我的老笔记本出现过这样情况

网友:
我的本本10年暑假买的 现在6年了 加了固态 换了机械硬盘 升级了内存 现在依然坚挺

网友:
到淘宝查一查,这款电脑的配件价格,然后拆解出售,价值远远高于整个尸体出售。

不过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清楚哪里坏了,不过主板肯定挂了

网友:
IBM值得你拥有,不过被SB联想收购后,品质下降N倍。

网友J:
我05年的DELL笔记本在13年的时候跟楼主情况一样了
我拿到电子城让专业的修理
我在那一下午眼睁睁看着那人把CPU、南桥、北桥、内存条等都换了一遍都不行
那人没辙了跟我说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恢复原来的样子了顺便帮你清理了风扇、换了一个原来坏掉的喇叭 给我50块劳务费得了,电脑没发修了
回家自己拆机(不懂就是看看)发现有两个插内存条的地儿
把内存条换到另一个口上,开机正常了。
现在还装着XP用呢

网友:
原来买了个T60,换换内存,换换CPU,依然跑的欢

网友K:
换主板吧,淘宝很多,很便宜百来块。

网友:
我也是11年的本本,华硕的,型号忘记了,换成4G内存,还可以撸啊撸,就是进程不用的要干掉,不然内存占用太大,超过80%基本卡死

网友:
HP的本没有见过用到超过三年的,都是主板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05年的DELL笔记本在13年的时候跟楼主情况一样了
我拿到电子城让专业的修理
我在那一下午眼睁睁看着那人把 ...

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主板吧,淘宝很多,很便宜百来块。

去淘宝瞧一瞧

楼主:
换了块主板,OK了!

网友:
5年,该换啦

网友(2017-02-07):
我的Y450是09年买的,去年用着挺好,中途换了喇叭,只是年末的时候加了一条4G内存就开始经常死机,一发热运行十几分种就死掉了,除灰后去掉加的内存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里毛病。

网友:
淘宝 主板交换   百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