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块什么显卡?上标AMD C553

楼主(2016-06-30):
需要一块显卡,从一DELL机上发现地闲置显卡,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板上看来是AMD原厂产,型号C553,芯片上标1436.
请高人看一下是啥卡?

网友:
扫一下二维码

楼主:
没用,扫不出来。

网友:
自动去安装驱动就可以识别到型号了,哈哈

网友:
CPUZ 应该可以看到型号的

网友A:
插上电脑,打开GPU-Z就能知道了

看着电源配置,游戏性能肯定不咋地

搞不好是低端专业卡,比游戏卡值钱一点

网友:
像是蓝宝石之类的随机卡

网友:
价值220元左右

楼主:
查到了, 是AMD R5 240显卡,尼玛DDR3 64bit显存,品牌机真坑爹呢,
不过以不到20W的功率完胜150W功率的HD4850,也体现了技术的进步。淘宝价格在200-300之间。
HD4850目前二手在80-100样子

网友B:
这货有4850强?很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有4850强?很怀疑

看天梯图,完爆4850,9800GT。
我手里买了一张4850刚刚到,但是品牌机电源没有6PIN接口,不接6PIN可开机但报错屏幕显示要求接电源。就是在BIOS显示的开机画面情况下,仍然烫得受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脑,打开GPU-Z就能知道了

看着电源配置,游戏性能肯定不咋地

果断垃圾低端独显啊。我就在用这种。玩个10年前的游戏还没有核显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天梯图,完爆4850,9800GT。
我手里买了一张4850刚刚到,但是品牌机电源没有6PIN接口,不接6PIN可开机 ...

你居然相信那垃圾图?搞笑。4850直接甩这烂卡100条街。不跑游戏你是体现不出真实水平的。

网友:
靠,240当年很火的好不好,我现在还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垃圾低端独显啊。我就在用这种。玩个10年前的游戏还没有核显快。

我觉得AMD这显卡还是有独到之处:
1、功率只有10多瓦特,装上主机几乎没有声音没有热量,HD4850点亮还在BIOS阶段像飞机起飞!外加一个烤箱在机箱里。
2、无需特别的电源接口,我为什么要找他的原因,因我手里有4850必须接6P才能启动,否则BIOS阶段报错要求接电源。而我手里的品牌机HP6000居然真没有6P接口,于是根本用不了H4850,想买再买个电源,回头想想需求还是算了。
当然以上你也可以说他性能不行。那说点干货
3、支持4K!这是最大亮点,昨天晚一次以4K分辨率(自动探测到通过DP转HDMI到功放YAMAHA 477,再到58寸4K电视)自动点亮,效果真是惊艳!
4、无需要通过复杂设置就可使DP转HDMI获得SPDIF原码,使用功放直接解码。---这才是我的痛点。HP6000使用Q45主板DDR3内存,原配赛扬2.4G双核处理器,集成INTEL 4000HD显卡,带VGA加DP.蛋疼的是DP没有声音,无论是PCM还是SPDIF都没有声音,系统里根本就没有除集成显卡外的其它音频设备。我买了DP转HDMI转接头,不行,另买一条直接DP转HDMI的线,还是不行,怒了,只要买显卡了。
5、然后发生了后面买显卡的事,HD4850到了,需要6P电源,我用不了。点亮还在BIOS阶段像飞机起飞!外加一个烤箱在机箱里。直接拆了。
6、于是找到这个240显卡,装在我的机器使用完美!还是那条直接DP转HDMI的线,完美4K!
7、WIN7自带的体验指数从原集成显卡的4.3,提升到5.6.

等我再找个有6P电源的,测下这个HD4850.但我真使用这个4850,需要出掉,声音太大,功耗太大。

网友D:
看金手指就知道低端东东,PICE16都没有用全;
6P线,测试一下不用也可以,就是一个12V电源,从空电源口上退下一组12V的,把孔弄小点,插上就行,6PIN中都是并联的,短时使用没有 问题,又不是上百W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金手指就知道低端东东,PICE16都没有用全;
6P线,测试一下不用也可以,就是一个12V电源,从空电源口上退下一 ...

4850功率是11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AMD这显卡还是有独到之处:
1、功率只有10多瓦特,装上主机几乎没有声音没有热量,HD4850点亮还在B ...

嘿嘿,我的A10-5800K,内置的集显WIN7体验分6.9.跑游戏的速度比以前的8800GTS快

网友E:
山寨厂出的公版显卡,一般下公版驱动程序就ok了,或下个驱动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厂出的公版显卡,一般下公版驱动程序就ok了,或下个驱动精灵

这是DELL品牌机拆的AMD原厂卡,不是山寨的哦。

网友(2016-09-11):
芯片上标注刚好同我手机尾号号

网友:
我对显卡的认识还停留在intel pentium d时代的9800xt的那种。9800跟4850比起来,性能大概是百分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