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3005 这款芯片pwm是怎么控制电流输出的

楼主(2016-06-30):
XL3005 这款芯片pwm是怎么控制电流输出的 有用过的吗

网友:
欧姆定律  啊,,,如果等效电阻有变化,又要维持电流恒定,当然是调整电压,,,PWM的脉宽和频率变化后,经过电感和电容储能,电压变化,,,

网友A:
其规格书第13页,即图23,就是PWM调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规格书第13页,即图23,就是PWM调光电路

你认为这个pwm调光,能完全关闭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