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触摸屏与西门子200PLC通信,经常通信中断。

楼主(2016-06-30):
国产旭永的触摸屏的与西门子S7-200PLC通信,应为触摸屏操作区为防爆区,所以控制柜安装在离触摸屏较远的非防爆区(线路距离大概100米),控制柜内有变频器控制防爆区内的电机,在触摸屏上开启变频器启动按钮后,会经常发生触摸屏与PLC通信中断的问题,(已经在触摸屏一侧装了485信号放大器,通信电缆为3*1.0屏蔽线,屏蔽层接的485放大器隔离输出的负极),有哪位大神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我自己的想法是在PLC一端也装个485信号放大器,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

网友A:
上示波器啊,看波形怎么变,加屏蔽,放大不一定能够有用的,干扰也放大了。

网友B:
S7-200的485口不带隔离最多也就15米的样子,你应该把485信号放大器装在PLC侧才对

网友:
屏蔽层应该是单边与大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啊,看波形怎么变,加屏蔽,放大不一定能够有用的,干扰也放大了。 ...

现场哪来示波器,不过能确定是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连接电缆上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的485口不带隔离最多也就15米的样子,你应该把485信号放大器装在PLC侧才对 ...

按你说的我也试过,不过效果还没装在触摸屏一侧好,我现在就是想两边都装个放大器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变频器干扰了通信,我也遇到过

网友:
哈哈 原来不只我一个人进坑呀

这个不是通讯的问题 纯粹是变频器干扰 你变频器不启动就不会中断

这破屏幕就是这样了 我们每次用这个都是一开变频器就通讯不上

改用屏蔽线 并且接地,触摸屏那边一定要把屏蔽层接到外壳上面 。

网友:
我经常用屏,再有变频器的地方,不过距离都比较短,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以前曾经做过8031板的控制器,一能电正常,变频器一工作就完全不正常。直到用铝箔把电路板、电缆全部包裹起来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屏蔽层接大地

网友C:
我司正在用一款西门子的smart700,估计TMD连数据的校验都不计算的;我们有人设计通讯线没有双绞,而且要穿过强干扰区,结果屏幕显示乱七八糟的错误数据,而不是 “#”号。

网友:
要用屏蔽双绞线,并且屏蔽层一定要可靠接大地,才有可能抗住变频器干扰,这么远距离一定要双绞线

网友:
必须用示波器看干扰情况,现场狭窄就用示波表

网友:
变频器装电抗器了没

网友D:
你这么搞到时候惹麻烦的!

触摸屏在防爆区域内使用要求是防爆触摸屏,西门子进口的触摸屏基本是防爆的。比如MP277.  走DP通讯非常稳定啊!!!
你这个国产烂屏如果爆炸了,你也许不能发帖求助我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搞到时候惹麻烦的!

MP277 1w 国产触摸屏400你说国人用哪个的多?

网友:
1,如果你是老板,那么万一爆炸公司基本亏死了。
2,你是员工,那么你担个屁责任啊!用防爆触摸屏啊!

你是违法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77 1w 国产触摸屏400你说国人用哪个的多?

注意在防爆场合。

前几天搞定了一个变频器触摸屏通讯问题,没有接地,通讯非常顺畅!维纶的低端屏。

网友:
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有没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B:
国内的小老板才不管是防爆还是什么环境呢,只要能凑活用就行,什么特检所验收都是红包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搞到时候惹麻烦的!

DP掉线也很厉害的,我用S7-300外加ET200 EM277等从栈,通讯距离远的话DP通讯中断也是常见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司正在用一款西门子的smart700,估计TMD连数据的校验都不计算的;我们有人设计通讯线没有双绞,而且要穿 ...

smart700应该是西门子最烂的一个产品了,简直是砸西门子的牌子,貌似这个系列是西门子南京搞出来的!
通讯断都是小事,有没有试过冬天触摸乱飞,客户的评语一般是“真想把这个屏给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小老板才不管是防爆还是什么环境呢,只要能凑活用就行,什么特检所验收都是红包搞定! ...

不是红包的问题,防爆用非防爆屏是违法的问题,你打工赚多少钱啊!

假如一辆车刹车有问题,难道你卖出去心安理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P掉线也很厉害的,我用S7-300外加ET200 EM277等从栈,通讯距离远的话DP通讯中断也是常见的事! ...

点对点通讯,一切规范的话,100米内DP通讯非常好。如果你是1000米的话本来就不是DP干的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红包的问题,防爆用非防爆屏是违法的问题,你打工赚多少钱啊!

我不是楼主,我只是就事论事,事实就是人家用的便宜低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对点通讯,一切规范的话,100米内DP通讯非常好。如果你是1000米的话本来就不是DP干的活。 ...

如果DP只有100m的话,西门子也不用推这个总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楼主,我只是就事论事,事实就是人家用的便宜低端屏

话说有很多场合根本不要防爆,结果为了减小责任一定要搞防爆,结果我们老实做的生意的吹了!TNND!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P掉线也很厉害的,我用S7-300外加ET200 EM277等从栈,通讯距离远的话DP通讯中断也是常见的事! ...

没有这样的吧,我们的变频器都有几千 KW的,用的也是西门子PROFIBUS,没有你说的毛病啊,要知道,钢铁工业,西门子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对点通讯,一切规范的话,100米内DP通讯非常好。如果你是1000米的话本来就不是DP干的活。 ...

降速啊,不行换光纤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样的吧,我们的变频器都有几千 KW的,用的也是西门子PROFIBUS,没有你说的毛病啊,要知道,钢铁工 ...

钢铁一般是PROFINET吧,钢铁冶金都是不差钱的项目,另外在写程序时可以把通讯中断故障屏蔽plc会自动重新连接一般也就是200到300ms之内完成,我用的行业比较特殊因为结构原因变频器输出和信号线无法分开,所以老是中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钢铁一般是PROFINET吧,钢铁冶金都是不差钱的项目,另外在写程序时可以把通讯中断故障屏蔽plc会自动重新 ...

是PROFIBUS,以前PROFINET还没有大量应用呢,通讯线可以外面再加一层钢管啊
哦,我想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被骗了买的是假货吧?假的PROFIBUS线和假的插头?
以前我们公司有段时间买的是假货,让我接的生不如死,我也奇怪我的手气那么差,直到有一天,我拿到一批旧货,我才明白,我们公司以比真货便宜一点点的价格买了一大批假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钢铁一般是PROFINET吧,钢铁冶金都是不差钱的项目,另外在写程序时可以把通讯中断故障屏蔽plc会自动重新 ...

而且你的变频电机动力线按理必须屏蔽,屏蔽比必须达到80
这个你做了没有,翻开变频器手册上面有,反正我一直用的西门子变频器手册上是有的,我说我们上千KW的电机都没有你的干扰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PROFIBUS,以前PROFINET还没有大量应用呢,通讯线可以外面再加一层钢管啊
哦,我想我明白了,你是不是 ...

我每次下采购单都是要求采购跟西门子办事处联系,我们是西门子的大客户,他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很热心的,我一般都是把可以分开的地方都穿钢管,我上面也说了确实是因为结构原因导致变频器输出与信号线不能隔离所以经常断线,搞得我也很郁闷,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结构一旦做成就不能随意更改,要更改就有人要被罚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而且你的变频电机动力线按理必须屏蔽,屏蔽比必须达到80
这个你做了没有,翻开变频器手册上面有,反正我 ...

有条件当然屏蔽了,有时候不知道做机械的脑子是不是被驴踢过还是进过水,导致你必须不隔离,我做的那个项目上有个类似VGA的那种搬运小车,但是是用一个卷筒来给这个小车供电和控制,所以信号,信号电源,动力线,变频器输出全部都在这一根电缆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当然屏蔽了,有时候不知道做机械的脑子是不是被驴踢过还是进过水,导致你必须不隔离,我做的那个项 ...

你不是楼主啊,我还以为在给楼主出主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把变频器放小车上呢?那样你电缆直接传输直流电,干扰不小好多 啊。 ...

空间有限放不下

网友(2016-09-07):
屏蔽层应接地,而非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