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元 linux/andriod板子 DIY计划

楼主(2016-06-30):
昨天发帖后大家非常支持这个小项目,也有一些朋友提出了些建议。
为了避免所有信息混在一个帖子里,我会把每部分进度开新帖,并在开头附上帖子目录,方便大家翻阅。

DIY 39元 linux/andriod板子 目录:
1. DIY 39元的 linux/android 双系统板意向调查
2. 39元 linux/andriod板子 DIY计划   (本帖)

首先统一 回复下昨天帖子里的建议,晚上我再整理出整体规划。

1. 希望使用更高端的主控芯片
        的确A13是几年前的单核芯片了,性能上肯定比不过现在四核八核的芯片。
        但是从开发上来说,A13与A33或者更高配置的其它芯片相差不大,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示例来讲解整个流程,复杂度较低,易于上手学习;
        在性能上也完全可以秒了arm9之流,对于许多应用来说性能足够;
        也正是因为老芯片,价格更有优势(相信不少人是被标题的39元吸引进来的,如果改成79元关注者就少很多了吧。。)
        另外,A13的LQFP封装也易于布板和焊接,不必像其他那些BGA的主控需要更多的PCB层数和更小的过孔来考虑扇出。

2. 希望加上nandflash或emmc
        Nandflash比较古老了,易产生坏块,需要主控ECC纠错,体积较大,所以不推荐使用。
        Emmc的话基本上可以看成8线SD卡(飞线接到读卡器上就能当TF用~),内置了flash管理器,更易使用。
        Tf卡相对emmc来说就是带宽减半吧,但实际使用起来速度还是挺快的,价格也比emmc便宜很多(也许能便宜一半?),相信大家手上肯定有那么几张闲置的TF卡,所以用TF卡是比较方便的。
        (其实是因为加上emmc的话整板成本肯定不止¥39,(*/∇\*)逃)
        所以总结起来,我会优先选择tf卡作为存储,但在布板的时候会考虑下是否能在相同位置放下emmc封装来复用。

3. 希望使用邮票孔
        做成邮票孔的核心板的话,的确方便在产品中集成;
        但是对一些想买来学习的朋友可能就会麻烦些,还需要另购底板或者飞线;
        另外上邮票孔的话,样板价格立马翻倍了有木有。。。
        所以我打算使用个折衷的方式,就是系统核心部分还是按照邮票孔核心板的格局进行布局,可能的话,核心部分的边缘的引脚也全按照邮票孔的样式打上孔,只不过不是半孔,而是常规的过孔;外围部分就按照普通外设板布局。
        这样的话板子就可以到手即用,而且如果有需要核心板的朋友,我也不需要重新画板,只需要截取核心部分打板即可。
        示意图如下,当然实际画板时可能会遇到问题,这个按实际情况处理。
———————
|                 |
|  *****         |
|  *      *         |
|  *      *         |
|  *****         |
|                 |
———————

4. 板子可以做的大一些,方便观察调试
        这个双手赞成,之前画得太小了不仅费时费力,实用性也差,现在再话肯定会放开手画。
        预计会使用4层板,6层板太贵也不必要,2层板走线太累,阻抗也不好匹配。

/*******更新进度规划*******/
以下是大致的进度规划,具体细节到时可能会有些不同,以实际为准。
每个罗马数字标题会开一个帖记录,每周更1~2帖。
PCB设计完成后开始预售,系统移植ok后开始发货。

〇. 预备工作
  1.意向调查
  2.项目wiki及交流群
一. 硬件设计
  1.原理图设计
    i.主芯片介绍
    ii.电源部分设计
    iii.内存,存储部分设计
    iv.多媒体类接口设计
    v.通信接口设计
    vi.其它
  2.PCB设计
    i.PCB参数确认,整体布局
    ii.DDR, TF card layout
    iii.电源 layout
    iv. 多媒体接口 layout
    v. 通信接口 layout
    vi. 其它
  3.打样
  4.样板焊接
    i.BGA 内存焊接
    ii.主芯片焊接
    iii.分立元件,接插件等焊接
    iv. 电源,晶振等初步确认
二. 系统移植
  0. 开发环境搭建
  1. uboot 配置编译,测试
    i.芯片启动流程
    ii.uboot构建过程
    iii.双boot启动流程
    iv.板级配置编译
    v.基础测试,个性化
  2. 原生SDK linux镜像编译,测试
    i.从构建过程到启动流程,文件系统结构等,太多,到时再详细分节,下同
  3. 原生SDK android镜像编译,测试
  4. Ubuntu 文件系统移植,测试
  5. Andriod/Ubuntu双系统镜像构建,测试

三. 驱动及应用设计
  1.linux下驱动开发及例子(含所有外设)
  2.安卓驱动开发及例子
  3.linux下常见应用把玩
  4.linux下机器视觉实践(硬币清分机,人脸识别)
  5.andriod下基础应用开发

四. 总结
  1.嵌入式系统开发流程总结
  2.嵌入式,互联网与商业

楼主:
资料主要更新在github: https://github.com/Zepan/ilichee
欢迎follow~ 也可以协作编辑文档,共享资料~
内有彩蛋,欢迎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得怎么样了

PCB已经完工了,欢迎关注github项目,加群交流~

楼主:
在华强打的PCB回来啦~ 一个周末就回来了
这周准备样板焊接,以及补文档

楼主(2016-08-01):
样板已经回来啦~   欢迎关注github加群交流~

网友(2016-06-30):
不错,似乎真的在推进,关注下

网友:
资料喔?很关心这个

网友:
关注下,东西出来了跟着楼主玩

网友:
关注,跟着楼主一起玩

网友:
挺好 接口多留出来一点吧 方便二次开发

网友:
支持,等楼主教程!预定两个,一套散件,一套成品。

网友:
很好。给个赞。继续跟进。

网友B:
楼主觉得下面这个布局怎么样?邮票孔可以做个普通过孔,这样PCB是一样的,只是打板的时候有没有选择半孔工艺而已。

--------邮---------------票----------------孔--------------------
|       单              排                 针                   |
|                    /\                          TF(反面)  |
邮单L         /         \                                       |
票排C      /               \                                    |
孔针D      \    CPU     /         DDR                     |
|                \        /                                       |
|                    \/                                           |
|       单              排                 针                   |
--------邮---------------票----------------孔--------------------

网友:
大神的思路条理性永远这么清晰,不得不服

网友:
支持,等楼主教程!预定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主!先预定一个,希望教程详细些,我觉得A33会好些

网友:
预订成品

网友:
预定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觉得下面这个布局怎么样?邮票孔可以做个普通过孔,这样PCB是一样的,只是打板的时候有没有选择半孔工 ...

可以的,摄像头接口也可以直接放上去,这些引脚比较多的接口用邮票孔引出会很占面积。
具体排布还是要等原理图出来再仔细排排,你太心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摄像头接口也可以直接放上去,这些引脚比较多的接口用邮票孔引出会很占面积。
具体排布还是要等 ...

哈。只是提下意见。。。楼主不用介意。先预定,坐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邮票孔,我就不参加了

网友:
收藏,跟学。希望不要烂尾。可以参考论坛的一些项目,收些项目管理费

网友:
2.54双排针挺好的

网友:
邮票孔就行了,电工焊几条线小意思。
而且都有洞洞板,没事就焊一下玩。

网友:
不要烂尾。。。。。。

网友:
2.54双排针方便接

网友:
邮票孔引不了多少IO焊多了会掉焊盘

网友:
关注,可以的话就预定

网友:
支持楼主,用A33比较好

网友:
做成品又不是二手货,  零售39元,你量产10万片.都不定能拿下.

网友:
39元不知道LZ做成什么样子,希望LZ马上开始吧

网友:
很好,到时一定搞一块玩下

网友:
关注,跟随学习,预定。

网友:
  楼主不要亏本搞,价格高点都可以接受,毕竟可以学习 很多东西。另外,板子大点无所谓,资源够用就好。

网友:
顶楼主,希望能坚持到底。

网友:
正想玩下怎样移植安卓呢,楼主快出套件,到时预定一个玩玩

网友:
强烈支持,不要烂尾呀!

网友:
关注 ,跟楼主一起玩

网友:
持续跟进

网友:
快接近50楼了

网友:
跟楼主一起玩

网友:
关注下,预定一个

网友:
这价格不错可以收个学习下,linux

网友:
感觉会烂尾,好像楼主没动力了.

网友:
加2.54双排针,价格可以弄到50不过资料要齐点。

网友:
支持下,千万不要用邮票空 最好2.54排针  类似树莓派zero的布局就挺好的  这样可以兼容他的外设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预定

网友:
支持一下,预订一套

网友:
关注一下,很便宜,还可以学知识。

网友C:
再次来支持,我觉得jlc都可以过来支持推进下

网友D:
关注一下。个人有两个观点:千万别用全志,以免降低核心版的逼格。2是没必要支持安卓系统。

网友:
再来支持一把,楼主加油!

网友:
零基础带入学习linux!好机会啊,小白表示严重支持,楼主加油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看到最后的成品。

网友E:
楼主搞个博客多好,成本没必要控的这么紧,49,59应该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次来支持,我觉得jlc都可以过来支持推进下

可是jlc的工艺走bga的ddr3略紧张啊...

网友F:
楼主有可能换成imx6u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一下。个人有两个观点:千万别用全志,以免降低核心版的逼格。2是没必要支持安卓系统。 ...

额,主要是学习用的,也不必上很高端的芯片吧...
安卓下开发资源也不少,有些开发场景可能用安卓更方便

网友:
嗯嗯,如此甚好!正想学学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个博客多好,成本没必要控的这么紧,49,59应该也差不多吧

正在搭wiki,晚上会更新出来的
39只是核心板散件,其他配件比如wifi,摄像头,液晶屏可以选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可能换成imx6ul吗?

这个的确更适合工业应用,不过价格略贵,我暂时也没拿货渠道啊。
淘宝上已经有这个的核心板了,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顶楼主报名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在搭wiki,晚上会更新出来的
39只是核心板散件,其他配件比如wifi,摄像头,液晶屏可以选配的 ...

核心板散件39应该OK的,主控规格书楼主可以扔出来吗?我确认下主控内的都有哪些外设,具体的外设 的性能如何~~

网友:
有兴趣,表示关注。。

网友:
关注下,39元能做什么样的板子

网友:
一直想学Linux 一直也没学起来,不知道能不能跟着这个项目学起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正在搭wiki,晚上会更新出来的
39只是核心板散件,其他配件比如wifi,摄像头,液晶屏可以选配的 ...

可以VGA或者HDMI么?

网友:
报名,算我一个吧

网友:
规格和方案最好不要走工业控制路线,成本控制不下来,且会降低工业嵌入式设计门槛,搞的吃这碗饭的人难受;反而走消费类的需求量大,前景广阔,比较适合,出点毛病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VGA或者HDMI么?

因为是平板的芯片,所以不能直接接,但是有转换芯片,以前diy的小板子就是这么堆叠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平板的芯片,所以不能直接接,但是有转换芯片,以前diy的小板子就是这么堆叠上去的。。

我觉得这个小板子就挺好,尺寸小,多模块。 都做到一块大板子上 还不如直接买各种PI

网友:
关注下,东西出来了跟着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平板的芯片,所以不能直接接,但是有转换芯片,以前diy的小板子就是这么堆叠上去的。。

芯片型号告诉我一下,我记得RK好像有个可以TFT转HDMI的,不过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预定一个,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芯片型号告诉我一下,我记得RK好像有个可以TFT转HDMI的,不过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

RGB接口转VGA是ADV7123, 转HDMI是EP952,我已经都搜罗好了~
新开贴整合资源发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核心板散件39应该OK的,主控规格书楼主可以扔出来吗?我确认下主控内的都有哪些外设,具体的外设 的性能 ...

嗯嗯,已经在新开的集合上车帖里整合资源了

网友:
楼主加油,预定一块先

网友:
支持,感觉楼主应该不会烂尾。

网友:
太好了,赶来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I:
楼主能说下使用什么软件画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说下使用什么软件画板吗?

AD16啊,可以进github交流群看看

网友:
支持,出来后也整个玩一下

网友:
预订一个,纲要从stm32进入Linux

网友:
可以一起玩

网友:
预定成品,搭车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不要烂尾,坚持

网友:
支持一下,期待能入手一个玩玩

网友:
预定成品,持续学习

网友J:
楼主,有没USB的相关驱动呢,比如做为设备端跟PC通信

网友:
楼主牛,等着lz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没USB的相关驱动呢,比如做为设备端跟PC通信

必须有的~  手机平板不是都可以插电脑上用adb调试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有的~  手机平板不是都可以插电脑上用adb调试的嘛

楼主可以提供一份例程学习下不,我想将LINUX作为USB DEVICE端,跟PC进行通信。谢谢

网友K:
a13_android4.2_v1.5.0 SDK  这个是开发app用的,还以为是android源码

网友:
强烈支持,想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怎么才能参加

网友:
预定一块,楼主加油

网友:
众筹了吗|?

网友L:
关注楼主的这个项目~值得学习~如果可以的话 很想和楼主一起深入的学习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K:
a13_android4.2_v1.5.0 SDK  这个是开发app用的,还以为是android源码

这个就是安卓源码啊,可以编译安卓镜像的。
开发app的是andriod studio,网上可以直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注楼主的这个项目~值得学习~如果可以的话 很想和楼主一起深入的学习这个项目~ ...

可以关注github项目,进群交流啊

网友:
可以众筹阿 59/69/79 等都可以 就像RTT的IP camera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安卓源码啊,可以编译安卓镜像的。
开发app的是andriod studio,网上可以直接下。 ...

sdk$ ls
build-tools  docs  extras  platforms  platform-tools  samples  sources  tools

这个就是你提供的sdk,怎么可能是android源码呢?

网友K:
源码应当是这样的

android4.1$ ls
abi     bootable  cts     development  docs      frameworks  hardware  libnativehelper  ndk  packages  prebuilt   sdk
bionic  build     dalvik  device       external  gdk         libcore   Makefile         out  pdk       prebuilts  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K:
源码应当是这样的

android4.1$ ls

诶,你下的是哪个是不是下错了?
zp@ubuntu:~/develop/a13_android4.2_v1.5.0/v1.5.0$ cd android/
zp@ubuntu:~/develop/a13_android4.2_v1.5.0/v1.5.0/android$ ls
abi       build   development  external    hardware         log.txt   out       prebuilts  tools
bionic    cts     device       frameworks  libcore          Makefile  packages  sdk
bootable  dalvik  docs         gdk         libnativehelper  ndk       pdk       system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搞错了

网友K:
你这硬件电路原理图什么时候可以设计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硬件电路原理图什么时候可以设计完?

原理图已经初步完成了,现在在边布局边微调原理图 ,应该是这周完成pcb
可以关注github,进群交流

网友:
关注.到时候也买两块玩玩

网友:
楼主威武 打算学习linux

网友M:
关注,关注。多层板画板不知道有没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注,关注。多层板画板不知道有没有难度啊

多层板才好画板啊,只是打样费贵。。
可以加群交流~

网友:
关注近况如何~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多层板才好画板啊,只是打样费贵。。
可以加群交流~

好啊,加那个群啊。PCB这一块还是比较欠缺的呵呵

网友N:
大伙一起关注一下看看是否有进度?!

网友:
39元我在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伙一起关注一下看看是否有进度?!

PCB已经完工了,可以加群实时跟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啊,加那个群啊。PCB这一块还是比较欠缺的呵呵

进第二楼的github项目里有联系方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第二楼的github项目里有联系方式的

好的,已经加进去,昨天和你交流了,我是RUN

网友:
速度很快

网友:
这个有兴趣,关注

网友A:
楼主,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赶紧的...订两块

网友O:
项目怎么样了?想参与啊,看了一下,之前叫荔枝板,我有回复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O:
项目怎么样了?想参与啊,看了一下,之前叫荔枝板,我有回复的.呵呵.

pcb已经画好了,欢迎关注二楼的github,里面有加群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已经画好了,欢迎关注二楼的github,里面有加群方式

OK. 收到.

网友:
啥主控。做到这个价位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
预订 预订 啊

网友P(2016-07-30):
楼主的进展如何了,能买了吗,39确实便宜啊

网友Q:
还真有荔枝,不过有一个芯片下边的散热盘怎么有绿漆啊,不应该去掉么?

网友R:
预定成品 大约还要多久,关键我是搞硬件的啊,软件毛也不会,有木有很大的压力,最近在家养病,个人感觉学习能力还行,LZ建议入手还是先搞搞C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进展如何了,能买了吗,39确实便宜啊

贴好的样板已经回来了,正在调试中,有兴趣的可以关注github项目,加群实时获取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真有荔枝,不过有一个芯片下边的散热盘怎么有绿漆啊,不应该去掉么?

嗯嗯,这个是画封装的时候的笔误。。 焊样板的时候刮开了的,现在样板已经回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R:
预定成品 大约还要多久,关键我是搞硬件的啊,软件毛也不会,有木有很大的压力,最近在家养病,个人感觉学 ...

需要先熟悉linux基础操作,shell语法,makefile语法,C更是最基础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是画封装的时候的笔误。。 焊样板的时候刮开了的,现在样板已经回来啦~

板子是外发焊接的啊~
怎么购买呢?
如果Linux从来没有学过怎么上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板子是外发焊接的啊~
怎么购买呢?
如果Linux从来没有学过怎么上手呢? ...

可以关注二楼的github项目,加群交流~
需要先学下基础的linux使用,shell语法,makefile语法,加上以前的单片机知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关注二楼的github项目,加群交流~
需要先学下基础的linux使用,shell语法,makefile语法,加上以前的 ...

好的,就是你签名的那个链接吧?

网友:
学习楼主的项目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先熟悉linux基础操作,shell语法,makefile语法,C更是最基础的。

C基础是有一点的。

网友(2018-08-08):
最近在搞linux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