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贴片第三阶段方案调查,支持选贴是否合适!

楼主(2016-06-30):
因为第三阶段支持上百种IC,ic的价值比较高,得要充分考虑社会价值的事情
方案一:
调查1:  我认为做10片,要不就是贴10片,要不就贴2片  同理做5片要不就贴5片,要不就贴2片,大家是否支持?

方案二:
调查2:做10片,有时候可能比较纠结,贴2片,现在是够了,万一要是要用了怎么办,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方案是:
做10片板子为例,贴片数量选项如下:
1) 10片全贴
2) 2片全贴
3)2片全贴,8片选贴

就是增加第三个选项,因为ic器件比较贵,8片你可以不贴ic,只贴一些便宜的器件,如果后面你要用的话,两补贴ic就行了,如果用不上的话,则就浪费一些阻容便宜的器件

嘉立创smt贴片打样第二阶段进展非常顺利,达到了目标,经过了几周的运作,各种bug也给补上了,后面继续完善,为大家最满意的服务

网友:
个人觉得3片好点。3片全贴,7片选贴。
调试的时候,烧个块把2块是很正常的。而且有时候如果2块都有问题的时候,也有第三块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这个选项不错,支持。

网友:
什么时候支持双面贴就好了

网友A:
不能全贴吧,得留一片查验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全贴吧,得留一片查验啥的吧

JLC一般给11块

网友:
支持全贴2~3片

网友:
一般两片就够了,支持方案二,灵活些

网友:
还是希望0402件能多一些,还有就是能选择没有匹配到的元件焊盘也上锡

网友:
备选项越多越好啦。。。

网友:
那个二极管的极性的问题解决了吗?有标准的封装库没有??

网友:
选贴还是不错的

网友:
阻容可以全贴,反正价格没多少,IC可以选择2-3片都可以。

网友:
两片全贴足亦,我支持第三方案!

网友:
支持第三方案!

网友:
方案二的选型3,

网友:
选贴很好,自由度高

网友:
支持方案3,得考虑通信之类的产品,组网啥的,2片不够用哈。

网友:
这个提议好。既然是打样,肯定用不了几块的。3 片折中,2 片也行。

网友:
新增功能不错

网友:
期待第三阶段尽快上线,现在支持的芯片还是少了些。

网友:
必须10x10cm  做5片,贴3片,足够够了,强制统一!

网友:
对我来说贴2片足够。

网友:
特别想做板子贴片,可是器件太少了

网友:
支持 方案2的 选型3,2片全贴。其他选贴

网友B:
小批量50片以上全贴,支持Eagle和kicad,再搞个英文网站,你可以抢seeedstudio的生意了

网友:
外面ODM的一般都提供3-4片验证板

网友:
选贴的方案不错.支持.虽然我用的芯片大部分都没有.

网友:
能否按照价格来贴呢,比如价格在一元一下的芯片,全部贴,在一元以上的选贴

网友:
方案2 选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批量50片以上全贴,支持Eagle和kicad,再搞个英文网站,你可以抢seeedstudio的生意了 ...

seeedstudio不是卖模块的吗?

网友:
重来没得过11块, 全是10块的

网友:
支持贴全3片。2片肯定是不够的,就算是做验证,至少也是需要3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