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风动开关的热线电阻从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6-06-30):
请教:这个风动开关的热线电阻从哪里能买到。
原来是热线电阻发热,如果有风就会降温导致阻值变化,开关动作。
求热线电阻传感器的采购渠道,谢谢!(4根黑线,两根是热敏电阻的,两根是热线电阻)

网友A:
左边PTC加热,右边NTC测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PTC加热,右边NTC测温吧

右边是热敏电阻测温,没错。左边估计是个热线,手摸比较烫。

楼主:
其原理是,将一根通电加热的细金属丝(称热线)置于气流中,热线在气流中的散热量与流速有关,而散热量导致热线温度变化而引起电阻变化,流速信号即转变成电信号。它有两种工作模式:①恒流式。通过热线的电流保持不变,温度变化时,热线电阻改变,因而两端电压变化,由此测量流速;②恒温式。热线的温度保持不变,如保持150℃,根据所需施加的电流可度量流速。恒温式比恒流式应用更广泛。

网友B:
热线电阻就是一根裸露的电阻丝才对,越细越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线电阻就是一根裸露的电阻丝才对,越细越灵敏

刚才查资料 有热线和热膜探头两种,这个外观的不知道是哪种。

网友(2022-03-04):
兄弟 后来找到这种PTC了吗?方便推荐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