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单片机与抗电磁干扰的能力--各抒己见

楼主(2016-06-30):
各位亲,开贴讨论下,各大单片机厂家的各种型号单片机抗干扰能力;特别是同一个电路板驱动带有电机的情况。本人曾经做个一个驱动两路DC24V的有刷电机的控制系统,代码量不算大,编译完成基本在50KB左右大小的项目。就被emc的问题折腾的够呛,电机一开运行起来就容易导致mega64A的片子跑飞。一开始按照差模干扰处理,增加过光耦隔离、单点接地,RC吸收回路,基本没效果。后来改变思路按照共模干扰处理,在处理器电路上加入了线性稳压,共模电感;在每个电机的驱动电路上串入共模电感,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吧随着这个设备运转了几年,有刷电机磨损,那么新的干扰源引入,低概率的导致系统跑飞,被看门狗强制复位。
       说到此处引入一个软件防干扰的实例;这个电刷磨损的电机干扰明显更加严重,特别是启动的阶段,于是用一种最笨的方式在启动的1s时间内让处理器只在delay循环,而且是累积代码式的延时,一个delay函数50ms写了10个;测试发现成功躲过干扰,可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稳定运行;
        那问题来了,我规整了下代码,写了个for循环来循环10次delay达到1S延时目的,上机测试,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故障;

引出结论,单片机运行不同代码时抗扰能力是有差别的。对于_NOP_的状态下稳定性高于有逻辑运算状态。
还有,每个单片机的引脚高低电平态,高阻态都会影响到共模或差模信号串入单片机内部的几率。所以不用的管脚至于什么状态,也是值得深究的。

扯了半天,我的目的是,各位大神,都说说自己遇到的emc问题,总结的各个厂家的单片机的抗噪性能如何,以后开发设计尽可能少走弯路,以及自己的emc问题怎么解决的,提供给大家个经验

网友A:
磁珠,你值得拥有。

网友B:
请阅读 版规 第24条.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tml

网友:
上电延时,不是一个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建议先改小字体。

网友:
楼主赶紧改字体,小心ID不保

网友C:
代码抗扰能力,悬空引脚引入干扰。我觉得除非你的软件存在缺陷,否则你这个应用可以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但绝不是必须的。

网友D:
把你的代码和原理图放出来,说不定能找出bug

网友E:
我曾经用AVR单片机控制几百安的电流,此电流通电时间远小于1毫秒,整个电路连同单片不到火柴盒大小。单片机被此超级大电流搞得复位或者死机。后来好了,连续使用再也不复位了。许多情况是自己设计的问题,不一定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
我曾经用过485无线通信模块,此模块放在30-100KW变频器旁边,通信线接在变频器上,无线模块经常死机,以为是变频器大功率干扰。后来,换了另一个品牌的无线模块,再也不死机了。应该也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阅读 版规 第24条.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tml

已调整字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用AVR单片机控制几百安的电流,此电流通电时间远小于1毫秒,整个电路连同单片不到火柴盒大小。单片机 ...

重点在于是怎么好的,说说处理措施,心得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抗扰能力,悬空引脚引入干扰。我觉得除非你的软件存在缺陷,否则你这个应用可以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但 ...

我是陈述了个实测结果,电磁干扰这个问题其实,多数情况下与软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处理器在不同的运行状态下抗干扰是不同的,至于引脚悬空与否 确实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代码和原理图放出来,说不定能找出bug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代码量太大近万行,而且设计属于保密范畴,不能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你值得拥有。

磁珠的作用在于抑制辐射干扰,此处其实并非辐射干扰,因此磁珠的加入可能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之前做emc测试有个隔空放电,会导致液晶屏花屏,后来在信号线路上加入磁环,测试通过。

网友:
我也控制电机的但只在做高低温、湿热实验时晶振不能正常工作导致过死机。

网友(2017-07-21):
虽然是一年前的帖子,但是问题总是不断的被重复,我是搞硬件的,遇到电磁干扰总是从硬件方面找问题,总感觉软件处理只是在规避,希望有更多的大神分享电磁干扰的经验

网友(2022-02-19):
也遇到类似情况,单片机死机,用示波器看3.3V上面有几十V的高频,在合继电器那一下,就是没找到原因,有时会死机,有时不会

网友:
前公司工控仪表 控制器行业,用pic16f 63/73/ 877系列,相对抗干扰稳定性比较强(高频 高压 电火花放电强干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