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有源/无源晶振选择?

楼主(2016-06-30):
很多都用无源晶振,也有很多用有源的,有源价格是无源的好几倍,有源晶振优势明显吗?

什么情况下要选用有源晶振?

网友A:
有源晶振有个优点就是防潮湿效果很好,即使在水里也能工作,无源晶振太潮湿时可能会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有个优点就是防潮湿效果很好,即使在水里也能工作,无源晶振太潮湿时可能会停振 ...

就性能而言有源的好,只是成本高点?

感觉高端的处理器MPU基本都是有源,低端的MCU基本都是无源。

网友B:
抗干扰要强不少
另外我碰到过3楼朋友说的情况
我无源晶振的板子做高低温和湿热实验会死机
多方排查才知道是无源晶振的问题
最终改了板子才搞定。
不过现在又有了新方法,那批旧板子又用上了,就是重新匹配了电容。

网友:
有源稳定 可靠 有的带有温补。

网友:
的确如此,还是看产品定位了

网友:
有源的好,稳定

网友C:
从来没有用过有源晶振。

优先内部振荡器,
其次,无源晶振。

网友:
有没什么牌子好推荐的,有源

网友:
有源晶振稳定,jitter小

网友:
数据手册推荐用啥就用啥

网友D:
有源就是花钱、费电,图个省事儿:
在晶振手册规定工作范围内(电源,温湿度,etc),给电必然出给定频率和精度的波形;一般由于封装有金属壳,抗扰和稳定性好点。

无源的就需要芯片的震荡器,PCB布线分布电容,负载电容以及晶体的特性等等互相配合。
配合不好在极端条件下可能不起来或者停车。

网友:
对能耗敏感的还就无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要强不少
另外我碰到过3楼朋友说的情况
我无源晶振的板子做高低温和湿热实验会死机

学习了!

网友(2016-08-11):
en .从保密角度讲还是无源的好些吧?

网友E:
看你头像,你是不是还做过FreePro For STM32 和 NXP

网友:
学习了,看来各个方面都有点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有用过有源晶振。

优先内部振荡器,

温漂了怎么办?比如uart

网友:
有源温度稳定性更好

网友:
有源的肯定好些。 价格在那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你头像,你是不是还做过FreePro For STM32 和 NXP

是的,一直在做,呵呵!

网友:
低功耗场合用不了有源吧,有源晶振的功耗比无源的高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一直在做,呵呵!

能不能我买个For STM32 的, 你再给我升级成可以烧写NXP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我买个For STM32 的, 你再给我升级成可以烧写NXP的呀

您觉得呢,呵呵,论坛网友,可以少个几十块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源就是花钱、费电,图个省事儿:
在晶振手册规定工作范围内(电源,温湿度,etc),给电必然出给定频率和 ...

fpga和cpld是不是只能用有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觉得呢,呵呵,论坛网友,可以少个几十块给您

哈哈,这个我们等过几天详细聊聊,这边有需求的哦。

网友:
抗干扰能力好,稳定性好,精度高,且不要匹配电容

网友:
根据设计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
对频偏,温漂敏感时用有源;怕停振用有源;要好的ppm用有源,不知道用什么的时候用有源...

网友:
弄个陶瓷振荡子,自带匹配电容,频率精度0.5%,温度范围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