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驱动光耦的选取注重那些参数?

楼主(2016-06-30):
想用MOC3083+BTA24  驱动单相异步电动机 ,由于刚接触晶闸管这块,不知在晶闸管驱动电路时该注意哪些问题 。
设计了一个电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请懂得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这个是抄的一个图,可控硅型号查不到资料 ,另外输出端串入了一个扼流线圈 不知是起什么作用? 负载为单相异步电机

网友(2017-02-22):
你这个可以用不?多的功率电机?

网友A:
扼流圈增加很多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扼流圈增加很多成本的。

请教扼流圈在电路中主要起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电感量根据什么定?

网友:
你抄的图画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扼流圈在电路中主要起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电感量根据什么定?

我也不太懂
这个看到别人用用的
可能是减小DV/DT的吧还是DI/DT的
关键是电流比较大的地方,用比较大的,很贵,所以,其实,我也没用过。

网友:
1.MOC3083可以上FAIRCHILD的官网查MOC3021,里面有设计指南很详细的;

网友:
1.MOC3083可以上FAIRCHILD的官网查MOC3021,里面有设计指南很详细的;
2.BTA24是ST家的可控硅,24A的双向可控硅;
3.差模电感主要是用来过EMI的,具体计算其实很难,大部分是根据实验确定的,不过要注意扼流圈的线径;
4.电路上我个人认为要考虑可控硅的门极电流和门极电压,其次,是MOC3083输出端的电流,可以去看fairchild的资料;
以上,属于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