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WIN7系统不知道为什么打开工行网页时一片空白

楼主(2016-07-01):
请教那位老大帮忙解决一下,我用莫老大给的WIN7盘,新装WIN7系统不知道为什么打开工行网页时一片空白,其它网站上正常能打开的,也试了很多网上的解决方法也不行。我同时装了三台机就是其中一台是这个问题,其它都是能打开工行的。之前就试过一次出现这种样重装后就可以了,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A:
这是什么浏览器?IE不能打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税局网站更怪。我们有一台电脑,要卸载掉ie11,使用ie8才能进税务系统。或装回xp。没有其它解决方法。 ...

税务电脑最好单独,见过很多公司税务系统,一旦升级或者安装其他软件,那就出现不可描述的后果。

网友:
系统日期一定要正确。先确定这个,否则证书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证书或插件问题。银行网站怪怪的。

是的银行网站都怪怪的,试过了证书和插件都正常。现在没办法只能重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浏览器?IE不能打开吗?

试了多种浏览器都不行,IE也是不行的。现在重装一次WIN7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时间不对也会这样。昨天刚碰到过,老电脑移了下位置,断电后Cmos丢配置了,时间复位了,开始没注意,后来发现很多网站都打开困难,提示证书错误。仔细看了下,原来我的电脑时间已经在证书有效时间之前了。

网友:
海关的一个系统,硬是要xp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