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友示波器DS1054Z性能如何,谢谢!

楼主(2016-07-01):
请教网友示波器DS1054Z性能如何,谢谢!
有没有发现显示滞后的情况吗?

网友:
怎么就做显示滞后?示波器显示滞后是怎么样的不明白,请指教。
要好的性能,不推荐国产的

网友A:
我是 2999 的屌丝泰克100M,其它还好,存储深度太低了

网友:
不知道显示滞后怎么测, 不过很满意存储深度, 录个1秒波形拉开看每个都清楚,合起来就是个光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 2999 的屌丝泰克100M,其它还好,存储深度太低了

哪个型号  哪买的?

楼主:
淘宝上买的。用过泰克示波器,表笔一接被测信号就立马显示出波形。公司的普源的要等好久才会出现波形,非常不人性化,脾气不好的网友不推荐使用普源的。
开发产品用用凑合吧,这次是自己买本着节约的原则首选普源,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又和淘宝买家沟通,他告诉我一个方法设置一下参数可以改善这个问题。我回头去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 2999 的屌丝泰克100M,其它还好,存储深度太低了

不知道电压灵敏度如何?100mv以下是否可测?

网友:
公司有2台1054Z 搞搞MCU完全没问题

网友:
搞MCU逻辑分析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电压灵敏度如何?100mv以下是否可测?

没留心,自己玩肯定够,专业做产品不知道

网友C(2017-12-20):
入手了,不建议买,你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存储深度秒杀我用过的同价位的示波器,参考信号定位用起来不稳,个人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入手了,不建议买,你对比就知道了

理由呢?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1054
另外即使对乃奎斯特定律了解,但仍然对10s时基下,满屏的1kHz方波信号的存储而感到震撼
破解24M后,方波的梯形趋势,仍然在我个人的容忍范围之内。
即使晶振输出,为了EMC,仍然也是梯形比较严重的波形,所以这个1k方波的梯形,不是事